关于zi8的aV实时的方法(我的想法)

楼主(2011-03-13):
zi8不是有HDMi的接口吗?淘宝有卖“HDMi 转AV”的线(十几元),能不能把HDMI线转AV接
FPV
上?这只是一个想法,不知可行不?请指教!(我是新手)

网友A:
HDMI转AV线?忽悠人的吧。HDMI是数字信号,AV是模拟信号怎么可能直接转换呢?就像你拿电脑显示器当电视机用,不外接个电视盒怎么能收看模拟信号呢?

网友B:
数字信号除非有其他硬件是不可能通过一个什么插头就转成模拟av信号的
就像fm控不可能换根天线就变成2.4g了

网友C:
1,首先要确定zi8的HDMi接口是实时输 出的!这是关键!估计可能也不是实时输出的,
之后,再图解决HDMi接口转AVI的办法。
2,HDMi接口转AVI的设备或转接线估计尺寸重量也不会太让人满意的!
3,干脆用个小摄像头对着ZI8的取景器吧,嘻嘻;
4,或者,小摄像头FPV和取景,ZI8专司拍摄和记录,如何?
当然,两个摄像机的视角范围等尽可能一致点。

网友D:
“4,或者,小摄像头FPV和取景,ZI8专司拍摄和记录,如何? ”
这是最好的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打消AV实时输出的想法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