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bulence D3 全套升级件

楼主(2011-03-13):
本来说再买一套D3 EX,结果德国佬太不给力。一怒之下自己配了一台比EX版给力得多的版本。
Hirobo的质量真的能让人觉得惊叹 。也不会像某些品牌一样不停的出升级件来赚取高额利润,而不顾升级件是否真的有生产出来的必要。原以为会是很沉一个包裹,拿到手后才发觉是那么的轻。带包装纸盒估计还没有一公斤!当然价格也同样让人惊叹,因为这堆升级件几乎等于又一架D3 。

楼主:
在此顺便解释一下D3 EX版本。Dominick 用D3参加2009 3D Masters并且拿走冠军,因此Hirobo允许生产一批和Dominick配置一样的D3 kit,也就是EX版本。但是只在德国发售。里面包含的升级件如下
0414-506 碳纤维定速器安装板
0414-507 碳纤维机身主侧板
0414-508 碳纤维油箱侧板
0414-509 碳纤维底板
0414-510 碳纤维垂直尾翼
0414-528 碳纤维油箱支撑板
0414-529 碳纤维电池板
0414-372 EX2金属尾箱
0404-694 碳纤维尾管
0414-191 碳纤维尾螺距拉杆
0304-066 LEX碳纤维尾撑杆(很怀疑Dominick真的采用这款尾撑?用在90机上??!!不过我还是照买了 )

楼主:
EX版里的不带的其他升级件

0404-722 金属水平翼安装座
0414-202 金属水平翼安装座
0414-329 金属水平翼安装座

以上三个功能一样,不小心买多了。

0412-334 SDX-G金属十字盘导轨
0414-325 金属陀螺仪安装座
0414-221 碳纤维尾管支撑杆 (这个才应该是90机专用!)
0414-293 E3油箱垫圈

楼主:
正如前面所说,Hirobo不会随意出升级件,更不会每出一款飞机就出一套升级件。比如D3许多升级件就来自Eagle 3、Freya、SDX等,比较乱。我好不容易弄清楚的,可能还有遗漏。此帖也可以给希望升级D3的人一些帮助。根据runryder,D3升级全部碳板后,即便换上所有金属件(如尾箱),还是比升级前轻380克!

网友:
曾经拥有过的D3  现在看看LZ的D3  只能回味那丝丝的回忆......  是那么的酸甜

楼主:
看到你的公司已经走出低谷,替你高兴!祝早日重新拥有,到时候感受一定不同! :loveliness:

网友:
D3不用升级已经很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公司已经走出低谷,替你高兴!祝早日重新拥有,到时候感受一定不同! :loveliness:

谢谢啦   我前面的路还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说再买一套D3 EX,结果德国佬太不给力。一怒之下自己配了一台比EX版给力得多的版本。
Hirobo的质量真的能让人觉得惊叹也不会像某些品牌一样不停的出升级件来赚取高额利润,而不顾升级件是否真的有生产 ...

我是来顶你这句的。

的确,Hirobo的东西不便宜,但是质量绝对对得起它的价格,就质量来说,我不认为他的价格贵。

这也是为啥我600级别的飞机宁可飞Hirobo的塑胶+金属升级件的Sceadu也不飞YT的全金属600的原因,Hirobo的东西飞起来丝般顺滑。即便塑胶件的强度和精度也很高的,对比YT的塑胶件, 感觉YT的塑胶件完全是豆腐渣工程。

所以YT大机都是全金属, 不过全金属还要维持它那么低的价格, 所以它的金属件的做工和质地就有点稀里哗啦。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也可以理解。

有点跑题,回到主题,另外建议LZ多买几包2506-021 FW 5x7x0.1T 垫片, 这个东西非常便宜,5刀一包, 一包5个,但是装Hirobo的50-90级机子的话, 用来消除虚位是必备的,功能等同于Aurora里面的薄垫片。

50-90级别的机子出厂都是带足够的2506-021的, 但是这个垫片太薄了所以容易丢也容易在拿的时候变形(太难拿起来了),所以多备一点有好处, 我一般维护的时候如果拆掉旧的2506-021就会直接换新的,这个东西稍有变形就会影响传动精度。

仅供参考。

网友A:
另外你那个LEX CF尾撑真的是用在90级上的? 很奇怪呵呵,我的Lepton EX是升级了LEX CF尾撑的, 那个东西强度很高,不过很短的, 你装上90级看起来会不会很别扭阿

网友B: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樓主的JJ都是盡善盡美
由性能到外觀都是頂級
真讓我口水直流
經你處理過的機已經不是Top of the line
是High End之名, 當之無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那个LEX CF尾撑真的是用在90级上的? 很奇怪呵呵,我的Lepton EX是升级了LEX CF尾撑的, 那个东西强度很高,不过很短的, 你装上90级看起来会不会很别扭阿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长度差好多。可是http://www.hirobo-online.de/katalog/hirobo/turbulence-d3/turbulence-d3-ex-3d-masters-victory-model.html(Hirobo德国官网)是这么说的。不排除网站录入的误差(比如0414-191的碳纤维拉杆就写成了0404-191)。所以原本0414-221给写成了0304-066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些零件都长什么样,所以都买了,拿到手才发现尺寸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樓主的JJ都是盡善盡美
由性能到外觀都是頂級
真讓我口水直流
經你處理過的機已經不是Top of the line
是High End之名, 當之無愧!

哥们儿您这些形容词绝不能用我身上。我和那境界差太远了。只不过是中毒太深的一个迷途小羔羊

网友:
LZ不只自己中毒,而且还不停的放毒,来毒害大家。不过我喜欢
每次看完后,都发现不是自己飞的不好,而是设备不好

网友:
太骚包了。。。楼主真厉害!这套零件也是我最爱的零件,我有一台一勾三冠军版AOCC,里面基本都是升级件!当然整机价格也上去很多了!,说来我也值得了,没买错:loveliness:

网友:
看了楼上几位大牛的**,我终于明白为啥俺的亚拓500ESP飞起来稀里哗啦的了

见了鬼了,”对 话“ 都被屏蔽了

网友:
天啊,这个网站lepton才

429德国马克=2004.6729人民币元

太便宜了~~

楼主:
但是你要考虑到中 国以后要关税和增值税的。哎,我朝V5

网友:
无语.!! 先顶, 期待真面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你要考虑到中 国以后要关税和增值税的。哎,我朝V5

太可怕了,几乎是翻番啊
要是能找到模友从国外带估计会很爽吧,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