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给汽车电瓶充电如何?

楼主(2011-03-13):
 我个车开了快2年,一切都好,可是4S店怂恿我换电瓶,价格还不便宜,我有些不舍,我觉得电瓶还行啊。

用B6给车用电瓶充一次电,是不是就可以鉴定好坏啊?

网友:
今天换了电池,明天怂恿你换车。

网友:
同求,那天给B6S+厂家打电话,到现在还没答复我怎么弄后面的微调了。

网友:
可以,用B6把电瓶充满了。。。
一个小时后电压
高于13V那电瓶算是不错的
12.5以上的话还能用一阵子
12V上下那就要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车开了快2年,一切都好,可是4S店怂恿我换电瓶,价格还不便宜,我有些不舍,我觉得电瓶还行啊。

用B6给车用电瓶充一次电,是不是就可以鉴定好坏啊?

没问题,别说B6了,原来我专门买了个东芝笔记本电源给汽车电池补电。
唯一的问题是,车用蓄电池损坏之后,很可能把你扔的鸟不生蛋的地方,所以。。。高人们说出远门要带一组3S2200或者3S A123。哈哈。。。

网友:
B6最大容量是10000多MA的,也就是10A,而楼主说“开车”。那么这个电瓶应该是下不来60AH的,找个12V大功率环牛变压器,弄两个整流桥并联,加好散热器,就能充了,呵呵,折腾吧,这个价钱也能买个正经的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别说B6了,原来我专门买了个东芝笔记本电源给汽车电池补电。
唯一的问题是,车用蓄电池损坏之后,很可能把你扔的鸟不生蛋的地方,所以。。。高人们说出远门要带一组3S2200或者3S A123。哈哈。。。

3S2200MAH的聚合物电池可以启动汽车吗?我过2月要开1000多公里,我带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3S2200MAH的聚合物电池可以启动汽车吗?我过2月要开1000多公里,我带上试试

LZ你是开公交的?

网友:
公交好啊 可以做成移动的fpv地面站
加工,制造,维修,基站一体的

网友:
2月1000公里不算多~我一年开了2万3    去4S店保养的时候换机油的小师傅说他么这最牛的一年换正时皮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2200MAH的聚合物电池可以启动汽车吗?我过2月要开1000多公里,我带上试试

记得有人发过类似的贴子用两组3S并联启动过汽车,旁边有一环卫工人当时就看傻眼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2个月以后要跑1000多公里长途,我可不是公交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人发过类似的贴子用两组3S并联启动过汽车,旁边有一环卫工人当时就看傻眼了

锂电池电流不足以启动汽车吧,但是这样能启动,我想是因为锂电池和电瓶并联,总体电压提高了,所以应付了电瓶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
3S锂电可以启动汽车,但要尽量满电,并且点着后要立刻拔电,因为一但点着,发动机就开始给电池充电了。我曾经放了30秒,锂电电压就被充到了12.6V。车里面备一块锂电很有用,但还要准备夹子和延长线并且线要粗,启动电流大。

网友:
3S2200MHA的电池启动一般的小轿车完全没问题,我亲自试过,就是连接T头和鳄鱼夹的线要粗点才行,启动时的电流太大,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