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对调

楼主(2011-03-13):
我玩模拟器(XTR)时,为何我往左打杆,它是往右倾的呢?我是操控者在飞机后方的。

网友A:
反向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向一下就行了

正解!

网友:
找到通道以后在反向上面打钩

楼主:
回复 网友B:

XTR里没找到反向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XTR里没找到反向喔

有的,楼主仔细

网友:
XTR里面的设置里,每个通道最后有个+-号的框,点击一下可以转换,你把副翼通道那一行最后的+-号反过来就行了···如果现在是+,你点击一下变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