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关于飞行模式

楼主(2011-03-13):
到底哪个是悬停啊

网友:
没玩过啊

网友:
默认关是悬停吧,我没接5通道,就是悬停的。不过,你也可以抓在手里试一下,要是不自动保持水平的,就应该是航线模式了。

网友:
 飞控第5通道不接的话,默认是悬停模式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哪个是悬停啊

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知识库的错误,已经修正了。

正确的是:上图为悬停模式,下图为航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