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电子设备迷糊了

楼主(2011-03-13):
 450的机机上手后感觉小了点,上个600ESP,回家后打开装机,啊……和450的电子设备有点不同 ,看说明书又不太明白,陀机是DS610。现请教大家,谢谢了,上图!

网友A:
不明白你要问什么,不就是多了一个接收电和bec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要问什么,不就是多了一个接收电和bec么

同问!!!就多了个BEC供电,其他一样啊~~~

网友B:
简单哦,BEC插在BATT通道,电调插在THRO通道,陀螺仪和450一样插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哦,BEC插在BATT通道,电调插在THRO通道,陀螺仪和450一样插法

 谢谢,现在试一下。

网友:
还有个降压线

楼主:
降压线应该是连接陀机吧

网友C:
什么时候还有GP750配的?、

网友:
不用的,600ESP不管新款100A还是老款75A都是不带BEC输出的,要另外接BEC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还有GP750配的?、

是去年的新春版,到现在才敢装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