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50A电调大拆解

楼主(2011-03-13):
纯手工,50A电调大拆解

调整大小

楼主:
左边是,买回来的拆机品,右边是拆下来的,

楼主:
先焊上,6个,上个小电机看看能不能正常转,

调整大小

网友:
要焊好啊!短下路就完了

楼主:
已经焊好,, 焊工太差,,,不上图了,

结果,能转动了,但卡。

只有当尸体处理了,还有,30来个MOS管一并,

网友:
楼主没用对烙铁头吧,这封装比贴片的容易多了

网友:
什么烙铁头?

网友:
漏极(MOS最大的电极)可能有焊接不过关的,拆机的芯片最好全部用砂纸打磨一遍再焊

网友:
呵呵, 路过。

楼主那电调低速启动怎么样,

网友A:
缺相,卡吧,可能驱动的2010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卡吧,可能驱动的2010有问题哦。

同感

网友:
焊完试个大电机

网友(2011-04-22):
手动能力不错~~

网友:
厉害,自己拆焊电调

网友:
焊工太差,分析原因:1。烙铁功率不够(原因:1.烙铁头没清洁干净。2.功率确实不够 );2。焊锡助焊剂不够,会拔尖,可能适当加点松香再焊。

网友:
努力的话,还能救回来的

楼主:
MOS管全焊接上去了,感觉还是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