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基本知识

楼主(2011-03-13):
渗氮
又叫氮化,目的是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并提高疲劳强度抗腐蚀性。氮化原理为:在密闭容器中氨在500~600℃温度下发生化学反应:
            2NH3——3H2+2(N)
(1)氮化处理的特点:
a 氮化通常是工件工艺路线中最后一道工序,氮化后工件一般可不加工,至多再进行精磨或研磨及抛光。
b 氮化前应将工件进行调质处理,使获得回火索氏体组织,提高心部机械性能和氮化层质量。为了减少零件在氮化过程中变形,在切削加工后一般须进行削除应力的高温回火(即高温时效)。准备氮化表面的粗糙度不高于Ra0.8。对于氮化后需精磨处理的零件,在直径上留余量不超过0.10~0.15mm,因氮化层很薄,磨量过大会磨掉氮化层而使表面硬度大大降低。
c 氮化处理温度低,工件变形小,与渗碳及感应表面淬火相比变形要小得多,所以氮化后不需要再加工。氮化时需要悬挂的零件,如细长轴类零件,要考虑悬吊孔。
(2)非氮化部位的保护
面积大采用镀锡保护,对小孔和螺纹可采用水玻璃和氯化钾或氯化镁的混合物作涂层,对保护层在氮化后可采用机械加工的方法切除掉镀锡厚度0.02~0.05mm。镀镍厚度不小于0.06mm,镀锌厚度0.05mm。涂复层由细锡粉、细铅粉和氧化铬粉组成,以氯化锌溶液为粘接剂加以冲淡。
(3)最常用的氮化钢是38CrMoAlA。
一般氮化件的工艺路线为:锻造、退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消除应力——粗磨——氮化——精磨或研磨。
(4)氮化的质量检查
a 肉眼观察氮化表面的色泽,但不作为验收标准;
b 检查氮化层的深度、硬度和脆性,不在产品零件上检查,应在同炉的氮化试块上进行曲检查;
c 对试块的要求是编制工艺时应在毛坯的适当部分留出试块。毛坯经过粗加工、调质、精加工后切下试块的坯料,然后加工成一定规格的试块和零件一起装入炉中进行氮化。
                                                                                                    转自机械CAD论坛
                                                                                                    作者 cidilin

网友:
单位有马浮炉和高纯氮气发生器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密闭容器中氨在500~600℃温度下发生化学反应:
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