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船的很多问题

楼主(2011-03-13):
我对船模略懂皮毛 又很想加入船模这个大家庭 所以欲用桐木和轻木制作一台属于自己的mono艇 虽然翻帖已不少 但终未能解决我一下的疑惑 特此发贴提问 望各位“慷慨解囊”!
1、粘龙骨和蒙板用什么胶最合适?我只知道704和AB胶
2、打磨 上腻子(用汽车腻子对吗?)然后怎么防水 上漆?最好能具体的说一下步骤
3、如何在木船仓内用碳纤波纤环氧加固 电机坐如何固定?
4、电机轴和轴孔的夹角是多少 轴外伸如何确定?电机放哪?重心在哪?
5、水刀 吸水舵 要固定在船身必定要打孔上螺丝 螺丝孔如何防水?704?
6、船舱盖如何密封?
问题较多 恳求解答 先问着这些吧 我的qq 102968579

楼主:
很茫然

怎么都没有人回答?

网友:
1、粘龙骨和蒙板用什么胶最合适?我只知道704和AB胶       :(用木工用的胶就可以了!)
2、打磨 上腻子(用汽车腻子对吗?)然后怎么防水 上漆?最好能具体的说一下步骤(汽车腻子是可以的,防水做在船里吧,外部有汽车腻子和漆就可以了!)
3、如何在木船仓内环氧加固 电机坐如何固定?(先在船舱里刷一下环氧在铺上纤维布,再刷环氧就ok了!电机座式根据电机来定的,他不由电机座卖)
4、电机轴和轴孔的夹角是多少 轴外伸如何确定?电机放哪?重心在哪?(这个嘛你ihaio是多潜潜水吧看看人家是怎么装的,没个船多不一样要根据你自己的船来定,和慢慢的调!)
5、水刀 吸水舵 要固定在船身必定要打孔上螺丝 螺丝孔如何防水?704?(703、704、705多可以的!)
6、船舱盖如何密封? (现在一般多是用胶布来密封的!)
先说这些吧!

网友:
电机坐如何固定?
一般淘宝有卖

楼主:
谢谢楼上 软轴和硬轴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