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豹2A6的一个问题,不知大家做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2011-03-13):
近期准备做它,在找参考资料时发现它的履带的着地长度左右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它左右两侧的负重轮位置是不一样的。大家是这样做的吗?还是做成两侧对称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但这个问题我知道 哇哈哈  给你个图你就知道了 干U盘丢办公室了。。
我大概说说吧 说错了别打我 因为采用的弹簧杆横穿车体的避震方式 所以是轮子错开一点点 我记得有个帖子就是这种避震方式  你找找  就在前面几页 加亮的帖子里

网友:
豹2 的负重轮是左右错开的,不是对称的,这是多年搞静态豹2的出的结论

网友:
想当于扭杆

网友:
L2A6采用扭杆悬挂,所以负重轮的位置是错开的!并且两条履带的长度并不相同!

网友A:
那原装的履带是否有标明左右之分?谢谢!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了!

网友:
那好像没事,我装左右都是81节的

网友:
只是错了下位置,长度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原装的履带是否有标明左右之分?谢谢!

我没见到过标明的!我玩VS的!VS的L2A6拼接履带买回来发现是不一样长的

网友:
其实履带是一样长的~田的就是一样长的~因为你主动轮和诱导轮并没有错开~所以履带不可能一边长一边短~不然坦克会跑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家说到后来有点“跑偏”了 ,我是说它的履带是不是左右形状不对称和着地长度不同,我主要是想问大家如有做豹2或有豹2模型的,特别是自己做的,是不是按左右不对称来处理的,还是按对称处理的,我是这个意思。
当时我刚得知它的履带是不对称的时候,我有点吃惊,我原来以为所有坦克的履带都是左右对称的呢:loveliness:

网友:
我认为还是按照错开的做,根据实际状况做才是模型

网友:
我比较了下我的豹2两条履带是一样长的,只有负重轮是错开的。自己做也应该这样做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