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6A 2.4G控的电池电量问题

楼主(2011-03-13):
我的控是天地飞6A 2.4G控,用的是8节1300毫安的充电
电池
,因为控没有电压显示,只有报警声音提示,但是从未使用到报警,不知道这个控在正常使用下开机时间可以达到多少?假如出现报警声对有效操控距离是否会出现减小?谢谢!

网友A:
答 案不会
一般来说你开着控过2到3天他会报警。

网友B:
二点死G,都很省电,我的FF9开控二三小时,才掉零点三伏.

楼主:
你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C:
6A在天线拔出的情况下,电池电流是650ma左右,据此估计你的电池可以用2小时。

网友A:
楼上哥们题目判断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