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汁机马达 问什么是反转的

楼主(2011-03-13):
有个  米国 榨汁机  开始没注意 现在发现 是反转的   ,   而且只能反转 零线火线 对调也不行  里面也没其他零件可调的  郁闷了     如果不能正过来 上面的其他配件就没法用了啊   哪位帮忙看看

的

俄

网友A:
一、改变碳刷的位置,二、将定子线反过来接
改变碳刷位置有可能造成效率下降,所以将定子(或转子)线反过来接比较好。

网友:
定子拉出来,掉个头塞进去

网友:
这是交直流2用窜激式电机,改变进线是没用的,因为定子和转子的磁场会同时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改变碳刷的位置,二、将定子线反过来接
改变碳刷位置有可能造成效率下降,所以将定子(或转子)线反过来接比较好。

就是这样做的。只对掉定子的两根接线 或只对掉电刷的两根接线。不能同时对调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做的。只对掉定子的两根接线 或只对掉电刷的两根接线。不能同时对调 。

网友:
楼上正解,试试看吧

网友:
 这是罩极式电动机,没碳刷滴,    串激式电机毁人不倦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 这个 是没有 刷的   二楼正解  已经 改过来了  吼吼

网友:
貌似这电机也没什么用,不能长时间工作,我以前拆过

网友:
只有主绕组,没副绕组,是短路环起动方式,对调定子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