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飞机的陀螺仪可以用在BAJA的转向上吗?

楼主(2011-03-13):
如果吧直机的
陀螺仪
非锁尾模式下,可以装在BAJA上,自动跑直线吗?多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会比较折腾。。我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您能具体说一下嘛·装在车的什么位置,之类的··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B:
据说好像是装在舵机和接受之间!装过的人回答吧!

网友A:
像飞机一样用。
就是在尾舵与接收间,加上陀螺。
如果您的控支持第三通道比例,就可以把感度线接在第三通道上。
如果没有第三个比例,就得考虑用ESKY0508之类的傻~瓜型陀螺。
如果搞漂,一般装车尾部,随便找个平台。
说实话,跑直,这个问题,只是玩车车的必然过程。考校的是您的车车调校能力,还不是靠陀螺仪。
另,有专门用于车车的陀螺仪,名字忘记了。其实结构一样,程序算法不一样,而已。
真的要折腾下去,不如搞个ADI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自己写个AVR或STM的算法。。哦,现在流行32了~~~~

网友C:
强人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回头试试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