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安装田虎1碰到问题。。。

楼主(2011-03-13):
遥控器
接收机按照说明书安装调试后 发现不能开炮 只能打机关枪。。。 其他行走动作正常

网友A:
估计是行程设置问题,试试看微调向上调,或者加大这个通道的行程。

网友B:
应该是没设置好,方法如下:
长安SET键,然后各个通道都推一遍(微调要在中立点上),然后点一下SET,OK了

网友C:
开炮要推下微调的

楼主:
确定是控的微调行程不够 怎么办 换控?

网友D:
什么控都应该可以用的,只要设置好就行的。

网友E:
建议楼主拿锤子威胁下你的控~不行就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