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新O下水调试试航。破90KM

楼主(2011-03-13):
更新3月18日。第一次下水90.7KM,上岸后调了下入水角没多大改变。90.9KM。

[ur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wMzE0NzEy.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wMzE0NzEy.html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UwMzE0NzEy/v.swf[/flash]

网友:
很大风,很快,哈

网友:
我撵不上啊

网友:
哪个市的?

网友:
ted加油!!!是dao dan不是rc  o 艇,看来国防部要来收购你了

网友:
高手的船速度就一个字快。

 什么时候有空也帮我的发动机改改革。

网友:
别说是电O= =

网友:
 我到时来观战

网友:
可能是上海最快的0艇了   呵呵没有之一   顶一个    发动机还是自己搞的    很厉害阿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发动机啊  今天我也去跑船 可是最高只有50左右 用小松发动机

楼主:
告诉你别不信哦。。。。是国产的QJ牌 当然是做过手术的。

网友:
测速仪不错。。可以说下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你别不信哦。。。。是国产的QJ牌 当然是做过手术的。
...贊就是喜欢用低价机搞出这样速度.

网友:
真不错   看这速度就眼红

网友:
快而且发动机稳定
上90公里与80公里左右的船姿态好像有所不同,90的是在水面滑行,而80的多少有点挂水 。

网友:
估计下星期   好破95km了,啥时候破100km要通知一声,请客喝你的“汽油”

网友:
 已经超过俺们的MONO1啦!

网友:
LZ跑船的地方离我这蛮近的嘛!

网友(2011-05-17):
快  我的才50,怎么也上不去了

网友:
你收的是普通船

不可能跑很快的

网友:
羡慕啊,这速度

网友:
汽油艇,经得住。也抗的住王道,让摸弄迷赏心悦目是30的终极目标

网友:
这是法版的

网友:
怎么改造的呢

网友:
很喜欢汽油船入水那一摔。。。特帅。。。
偶的电O是没这命了。。:loveliness:

网友:
很稳啊

船型不错 哪里的船型

网友:
真的是很快哦

网友:
估计用上这个技术吧,我猜的

二冲程摩托车发动机动力改进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        汽缸的改动
在汽缸方面可进行对进排气口加工打磨。所谓的进气口是指缸体与曲轴箱相接处的进气入口。打磨的目的是将此处的口径加大,修整气道内壁的平整度,一般要达到镜面的光洁度。也就是说要将缸体气道内壁铸造出来的凹凸不平的地方要打磨的至镜子一样光滑。打磨光滑的主要目的是使进气更加顺畅,提高进气效率,也就是说在排气和进气过程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扩大,加工打磨,打磨的尺寸,要视各个车型的发动机的不同加工打磨不同的量,但一般而言基本在1MM左右。
  至于排气口部分是配合排气口加大来加工打磨的,一般将排气口的下部加大到活塞顶部在缸体下止点的位置略下的地方即可。再往下由于活塞顶部的原因就没有意义了。上部一般可适当偏上,至于偏上多少按个人的要求还决定。一般偏上的越多汽缸的压力和压缩比就会越低,可通过传统系统的改动来弥补。但由于进排气口的打磨使进气量和排气效率明显提高,摩托车发动机在高速的加速性能上就更好,效果更加。打磨加工的尺寸一般在原有排气口的基础上上升1-3MM。当然,必须同时打磨排气道至镜面光洁度。另曲轴箱的进气道也需打磨。
2.摩托车发动机的进气系统
二冲程摩托车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主要有三种:活塞阀,旋转阀和簧片阀。
第一代二冲程摩托车发动机使用的是活塞阀进气。活塞阀进气是指利用活塞裙部控制缸体进气口的开关,从而控制进气时间。在结构上,这种进气方式需要把进气口布置在缸体壁上,这种进气方式结构简单,工作可靠。但由于利用活塞来开关进排气口。所以进排气口的开关时间必然和活塞的下止点对称。当活塞上升时,活塞裙部下端通过进气口下端。,这是进气口开启。当活塞下行时,活塞裙部下端通过进气口下端,这是进气口关闭。在活塞关闭进气口之后,活塞才开始压缩曲轴箱内的混合气。而在此之前,进气口始终是开启的,活塞下行时将把进入曲轴箱内的混合气从进气口处挤压一部分出去形成反喷。这样造成进气效果不佳。只要车型体现在幸福250等车型上。
第二代摩托车二冲程发动机使用的是旋转阀进气系统。他比第一代有所起步,但由于进气的开启和关闭时固定不变的,如果以曲轴转角来表示,不管什么转速,进气开启的角度还关闭的角度都是一样。这样造成低速的反喷和高速的进气不足。主要代表车型有铃木的A100,TR125,雅马哈的DX100等。
第三代二冲程摩托车发动机,使用的是簧片阀进气系统。簧片阀的结构比较简单,他在阀体上布置了两个弹性的簧片,黄品的形状只允许气流单方面流过。在遇到反向气流时,两个簧片受自身的弹力和反向气流的压力把阀门关闭。现代的二冲车摩托车发动机使用的基本都是簧片阀进气系统。
   二冲程摩托车发动机簧片的改动。簧片阀的簧片背后一般有一弯曲一定角度的铁板。此铁板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簧片弯曲过度而折断。为了提高发动机的进气效率,一般将此铁板去掉,当然簧片的固定还必须要一小铁条固定,这样可以使簧片的开启角度更大,高速时进气效果更好。簧片需选择弹力较小的,这样可减少进气阻力,提高进气效率。有条件的可使用聚酯材料来代共通
替金属材料,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进气效率。

网友:
其二

可以将化油器座垫厚一些增加个5毫米-10毫米看看
排气要加大一些

网友(2011-06-28):
看的真痒痒。。游船一箱油能跑多长时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肯定没有90码,和我的差不多,在70左右,
你的要没不准,急转弯,甩尾,那测试出来的要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