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SM600-6通模拟器凤凰2.5的通道设置

楼主(2011-03-13):
SM600附带模拟器多个,发现只有凤凰2.5 PHONIX 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所以玩直升机和固定的朋友可以先玩,凤凰!

我也只是刚入门的菜鸟, 按我的设置大概就能飞了,是美国手,但是最完美应该如何设置我就不知道了!

按下图所示,油门(ENGINE)通道和螺距通道(COLLECTIVE)都是使用3号通道(CONTROL CHANEEL 3)来控制,并且设定了曲线(默认是一条直线,所以直升机几乎没法悬停)。
前面5个通道都在INVERT项选了“X”。
最下面两个通道 虽然 用的是 6号通道,实际上没用!

楼主:
这个是油门的曲线!

另外一个图是螺距曲线!

建议在 菜单TRAINNING(训练)----HOVERTRAINING或者AUTOROTATION TRAINING 里面 尝试一下每个通道方向与细腻度是否达到自己的要求!

楼主:
杂写~~~~

(1)关于右上交的 开关! 直升机的时候不知道用来设置什么好,
在固定翼比例模型里面是用来设置为脚架升降的!即最下面的 GEAR/FUNTIONS 项设置为 5号通道!

(2)SM600 似乎不能 像标准遥控器那样 设置多个 飞行模式的!

(3) 直升机里面  根据不同飞机大小 重量  , 在推油门的时候反应速度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一台一台飞机来尝试

(4)凤凰里面的固定翼也很好飞!

(5)建议在菜单栏里面 打开 VIEW -------- DISPLAYS------里面有几个工具,可以显示飞机环境等信息!蛮有用!

请各位朋友不断补充!因为我身边没人玩模型,全靠摸索了!
也欢迎像我一样的小小鸟加个Q多分享 20420080

网友A:
摸索了一晚总算把各通道映射搞对了,但飞机(直升机)前进,后退不好控制啊,稍微把不住就成前、后翻滚和左、右翻滚了,lz也是这样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 如果只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情况下,我的也是几乎都能轻松翻跟斗,除了个别机型!

可是你也是一言惊醒我这梦中人!  既然油门和螺距调整曲线后就可以稳定下来,那么前进后退以及左右翻滚应该都可以调整曲线以及最大值来得到一个细腻控制区域!因为刚到单位我也没法尝试,只有晚上耍耍! 前进后退 左右翻滚的曲线 可以跟 油门曲线形状类似!

我估计这样设置应该可行! 就不知道实际遥控器上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处理,免得玩坏手势了!

刚耍了1个月的卧室飞! 大伙一起笑

[/wmv]

网友:
学习了,模拟器返修回来我要试试

网友:
同玩SM600凤凰已升级到3.0.q最新版,键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5954117,望模友用得上,共同爽飞~~~

网友(2011-06-03):
引用 网友A:
摸索了一晚总算把各通道映射搞对了,但飞机(直升机)前进,后退不好控制啊,稍微把不住就成前、后翻滚和左、右翻滚了,lz也是这样吗?

楼主办法比较麻烦,有个简单的办法。
看到0-100的数值没有?按大小对称来设置。油门和方向可以不设置。比如左右前后设置为20-80 30-70 40-60 这样可以减小操作力度。随着水平提高恢复为0-100即可。

网友(2011-08-09):
引用 网友A:
摸索了一晚总算把各通道映射搞对了,但飞机(直升机)前进,后退不好控制啊,稍微把不住就成前、后翻滚和左、右翻滚了,lz也是这样吗?

昨天晚上第一次玩模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还以为是自己设置成了3D模式呢,到处问如何切换模式,如何设置3D,第一次飞感觉挺难啊

网友(2011-12-22):
右上交的 开关,可以设为油门保持

网友(2012-05-03):
学习了前文,刚把模拟器搞定,凤凰3.0,realflight G5.0都可以了。
不过发现直机好难控制啊,一直不停地各种偏,把min 和max分别设成了30和70,还是很难控制啊。
看来要好好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