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作水陆两用救援船拖救演练

楼主(2011-03-13):
我从来没有玩过船,更谈不上有救援的经历。在澳洲闷得无聊,凭空想出一套风动水陆两用拖挂(救)设备。这是雏形。请有经历过救援的模友多提意见,以更好地完善这设备。 。

长杆用来拖救水上飞机

长杆用来拖救水上飞机

短杆用来拖救船

短杆用来拖救船

网友:
从视频看是可以的,有否在水里试过?

网友A:
老广州来顶一下 试航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广州来顶一下 试航没?
哈哈,船还未最后定型,构思都是以4个矿泉水瓶做浮体。我这里没有湖。只有大浪的南太平洋海岸,这些遥控电池船那里经得起这海浪。 。我住荔湾湖旁边,我想搞好,回广州时就能仿做一个。去荔湾湖玩。

网友B:
方向最好用水舵控制,我以前用的风舵,风大点船就不听使唤了,后来改的水舵,就很灵活了

网友:
在水面远比在陆地运行复杂,风浪大的时候会对风动船又较大的影响,需要时候练习练习~~~~

小狗很可爱哦~~~~

网友:
荔湾湖水太差,春 节我慕名前往,失望!!!!流花湖还可以。

网友:
非常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最好用水舵控制,我以前用的风舵,风大点船就不听使唤了,后来改的水舵,就很灵活了
这位模友的意见很好,谢谢。 。在我的构思里是有水舵的,我临时拍录像没有装上去。

网友:
老朋友来顶一下

网友C:
从天上到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天上到水里。。。
:loveliness: 从天上---陆地。船体还未做好。到水里畅游是最后的目的。现在还是幻想中。

网友:
好,好,LZ努力,頂。

楼主:
船体做好,看看找个吉日,让它泡泡咸水。

网友:
纯粹儿戏!下了水。。这些东西一点力气都没有!不过如果下水是为了救个空塑料瓶子。。还可以。。如果是一条0艇或者是一条翻不过来的mono的话。。靠这东西准备游泳吧!称得上救援船的话。。吃水要深。。桨要大。。扭力要够。。前后车。。续航时间要有保证。。还要保证浮力足。。。现实生活中。。负责运输的托拉船。。哪他 妈有风动的?是LZ说要提意见的哦。。被拍砖别生气。。你这所谓风动救船。。扔了 吧!绝对没用!用来飘一下玩一下还可以。。

知道运动帆船为什么要加重锤吗?跟所谓的风动救援船合着想吧!!每次看见饮料瓶加风扇放水里飘就感觉愉快。。号称救援就感觉恶心!

网友:
看你最后改的到是比开始强多了!我也同意楼上说的!不过你可以试下看看效果!给你个意见电子设备还是做下防水或在上面加个盖子比较好!我看见过某人的风动救援船被小闪电掀起的浪花溅到电子设备冒了青烟

楼主:
很高兴有20楼与21楼两位老舰长的指点。真正的船工我做过,但是从来没有玩过遥控船,一切都是凭空想出来,更谈不上经验。浮力和电力好办,现在是4个600ML的瓶,可以换成4X1.5ML或6X600ML。电力可以做一个多头并联插头。几组电池同时供电。要增加拉力就有点难。或者换成EP200的大桨,拉力应该可以吧。。 防水的问题我一直是个难题,在澳洲找材料不方便,(在路边检台能用的彩电倒容易 )。可利用的东西只能是饮料罐,饼罐之类。昨天找到女儿的潘婷透明包装盒做了个底盒,今天再做上盖盒。只要不翻船,怎样淋水估计也能顶得住。

网友:
模块化了

网友:
老支青,我是你的粉丝,我知道你是极善动脑的高人,你的签名头像再生来复式单管半导体收音机我小时候也做过啊.
如果你到过荔湾湖看玩船,那个专事遥控救船的船工就是小弟了.
我觉得你的救援船有独到之处,尤其是那个可控吊杆.
不足之处主要是舵的位置,如果你的舵是在船尾,那么船尾浮筒(也就是船体最后位置)就不宜后于舵叶,因为可能会影响船的转向,使之不灵活,救援船的特点必须是转向灵活.如果你舵的位置是船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但你要注意舵叶不要被前方物体碰坏.另外这样的话,舵杆就显得单薄,舵叶在船的前边,舵叶是很受力的.同时舵机的负载也会比较重.水的特点和空气的特点的确差异很大.
另外是如果被救的船比较远,看得不清楚,你的吊杆就不好控制了,除非你在船上装无线视频,
我救船的体会是,如果离得比较近,可以目视直接顶推,把失事船推回来,或者把翻船顶正使其恢复航行.这叫精细救船法;如果离得比较远,看不清楚,就拖个空瓶,围绕失事船一周,使拖绳缠住失事船,然后拖回.这叫糊涂救船法.
为了提高救船效率,我常常把救援船带上空瓶,能顶推就顶推,顶推不成马上顺势改为缠拖.
还是要经过实验才能说明问题.
欢迎老支青来荔湾湖指导.

楼主:
哦,原来有个救援教练坐振荔湾湖, 。那我就靠近城王庙啦,以后改进就不用走大弯路。我住市三宫后门附近,张广灵市长在这里修建荔湾冲,直连通荔湾湖。这么方便的水资源,不玩船真的对不起我们的好市长。 。等我回国再与你联系,到我家做客。 。

我家走到这里不用1分钟。

我家走到这里不用1分钟。

网友D:
说说我的救援经历,也许对你有用。
一次和朋友去玩26cc油船,朋友的船熄火了。
于是另一朋友就释放了一个甲醇船,用带漂浮物的线,在30米开外的距带着抛锚的船返航。结果甲醇船因动力不大,差点把油烧光了。
经过休整,朋友再次起航,杯具又发生,抛锚了,而且有点远,约百来米把。我用同级26cc汽油快艇带个船架子,把朋友的船顶回来了。
后又一次水上飞机也是空中熄火,平安降落水上回不来,也是用汽油船顶回来的。这让我看到了汽油船虽然不快,但是时间长,扭力大,适合救援啊。

这两次经历让我明白了几点:
1、救援方式的原理越简单越好。
2、救援船需要前进后退及小范围变向的灵活性。
3、救援船要大扭力大桨,不然带不动目标。
4、最好用拖拽的方式把目标带回,别用啦或者顶的方式。

根据以上四点,我个人认为你的救援船动力不足,阻力大,小范围变向不灵活。唯一可取的就是拖拽目标的思路还可以,但大船和水上飞机之类的目标就无能为力了。

改进思路:
1、双体船的稳定性高,这个思路可以继续下去。
2、为增加灵活度和力量,可以考虑水下的吊舱推进器,放弃空气螺旋桨推进器的设计。
3、最好用油发电,再电驱动吊舱的方式作为动力。

楼主:
26楼模友的意见很真诚,很有价值。你的意见我会融合在我的思路里。

网友E:
救援船一定要用水桨,风动的话搞不好你的螺旋桨一不小心碰到被救的船或者飞机上那就不是救援,而是谋杀了。

网友:
老支青,经过思量,认为你的舵叶位置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两个空瓶浮筒是圆的,在水中横移阻力不会很大,对舵效应的影响有限.但目前的舵位最好不要再前移了.
另,拖拽点一定要在舵轴之前,否则拖船时会影响转向.
不管怎样,还是试过才能知道效果.

网友:
哥你就是一个传说,真强!!: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我的救援经历,也许对你有用。
一次和朋友去玩26cc油船,朋友的船熄火了。
于是另一朋友就释放了一个甲醇船,用带漂浮物的线,在30米开外的距带着抛锚的船返航。结果甲醇船因动力不大,差点把油烧光了。
经过 ...

救船用拖拽法简单实用,但我认为,如果有可能做到的话,顶推也是一种不错的救船方式.尤其是对没有自反能力的失事船,用顶推法可以将倾覆的失事船顶推回正.使其能继续航行.我用这种方法救了不少船.这种救船法的缺点是受目视距离影响,超过三四十米就看不清楚,难以操控了.所以有条件的话,最好是在救援船上安装无线视频,通过显示屏操控,实现精确顶推.
单体船如果船头没有安装特殊的顶推架是顶推不了的.所以单体船施救只能用拖拽法.我的救援船是用虾改装的,所以顶推容易.
有些失事船严重进水,船尾没入水中,只剩下船头部分露出水面,就难以用拖拽法施救了.因为拖绳即使缠住了船体,由于船身滑溜,绳子一拉,仍然会从船头滑脱.这时只能用顶推法施救了.我救这种船的时候,救援船常常是骑在失事船上返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救援船一定要用水桨,风动的话搞不好你的螺旋桨一不小心碰到被救的船或者飞机上那就不是救援,而是谋杀了。

广州大学城一位高手用KT板做的救援船就是用空气桨,救船效果不错.他的空气桨是装在船尾,不容易打到失事船.

楼主:
图中哩只虾,真系好专业。。我的风力船按我的思路,平时当闲游船,风叶是在后面推进。拖挂时,风叶在前做拉进,我的风向与水舵是同步转向的。估计能灵活。我在澳洲这段时间饮雨,不便到大海边试航。答 案还没有落实。

网友:
惭愧,我的手工非常粗糙,无时间精心打造啊,反正够结实够实用就算了.

可能你的思路是对的,话唔定要系一个新创意添.

我呢只救援船之前发过,下边系贴址,果条消防船唔系我架,不过果段视频入边有我只救援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0349&extra=page%3D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528&extra=page%3D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