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760 陀螺仪 裸照

楼主(2011-03-13):
以前拍的
分享一下

网友A:
用这种传感器的陀螺不怎么耐震

网友:
的确,我的quark就对震动相当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传感器的陀螺不怎么耐震
\
这种ADI的传感器要2-3百,quark用的更新型号,我的quark比gy520抗震多了,都是同一种传感器,差别在软件和你选择的参数。另外老vbar也都是用这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