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破打印机,看看能干什么

楼主(2011-03-13):
有几个破打印机,大家看看能干什么。或者说能拆出些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呢

网友:
当废品卖了

网友:
里边的光轴和步进拆来用吧。其他的。基本都没什么用了。(前提是你做cnc )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声

你的爱普生1600k3可以出让么

我的那一台,电源部分出了故障

网友:
不用拆了,最拿的出手的就是电源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声

你的爱普生1600k3可以出让么

我的那一台,电源部分出了故障
兄弟,不知道你说的哪一台?
没有爱普生的啊,你看错了吧

楼主:
光轴都生锈了,看来只有拆步进来玩玩了

网友:
恩,我原先以为,最大的那台是爱普生

仔细看看,应该不是

网友:
打印机很容易就能修好,那个 佳能 4650 是可以打A3的纸,我出图一直在用,10年了,没坏过。

网友:
来个大设想,把针打改一下架构,直接打pcb板,比什么热转印、感光膜都厉害

网友:
里边的光轴好用

网友:
拆了可惜,都出给我吧。

网友:
有一台绘图机不知道能干点什么用?

网友:
电源板不错,36v,3安,可以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non是喷墨的吗,能用10年不坏太厉害了,canon热泡喷头比较有名,效果好速度快,就是不经用,我以前用canon不知换过多少个喷头,平均6个月一个,850一个,高效加高损耗,在几年前非常强大,epson和它比差远了

楼主:
这几台机全都被我杀鸡取卵了
只得了几个步进电机
光轴全都生锈了,没用上
下手有点狠,干的时候真心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台机全都被我杀鸡取卵了
只得了几个步进电机
光轴全都生锈了,没用上
下手有点狠,干的时候真心疼啊

想象起来很暴力的说....

网友:
hp那台激光的拆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