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个我正在做的雕刻机,顺便请教问题

楼主(2011-03-13):
已经搞了好长时间了,还有几块板没开槽,想请问一下做过机的朋友你们是不是自己画线打孔的,我感觉误差挺大的,我拿到铣床店里人家说把定位孔冲好了拿来,铣床上不是有刻度吗,也要画线吗?不懂

这是X轴,上面的板有两个孔打偏了

这是X轴,上面的板有两个孔打偏了

20的底板

20的底板

立柱

立柱

还有些零件

还有些零件

先装起来看看效果图

先装起来看看效果图

网友A:
永远要记得一点:外协不会比你自己做的精度更高,他们的目的是钱,而不是活干的漂亮与否
想要精度,就自己琢磨自己弄吧

网友:
 很秀气的小JJ

网友:
迷你,强悍的机器

楼主:
除了打孔,什么也干不了,因为现在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80几块的手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永远要记得一点:外协不会比你自己做的精度更高,他们的目的是钱,而不是活干的漂亮与否
想要精度,就自己琢磨自己弄吧

同感,今天拿块3MM厚钢板去剪,我都画好线了,工人放剪板机上瞄了一下就卡登一下剪好了,拿来一看硬是被剪歪了,要是自己摆弄应该不会剪歪吧。

楼主:
刚刚断了根丝锥,小的3MM的,有什么办法取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打孔,什么也干不了,因为现在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80几块的手电钻,

所以,你需要研究的就是工艺,怎样做到拿出去,就是让他们简单的钻个眼铣个槽车个圆,其它任何奢望都不要有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自己花大力气自己买设备建工作室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地方想找敬业的人,很难很难,这是国情,呜呼~~~

网友:
导轨丝杠的成色都不错,哪里搞的??

楼主:
是不能指望什么,我买的几块板子写了个尺寸给那家有卧铣的加工,结果所有板没一个是直角的

楼主:
淘宝买的,买了这么多东西就这两根丝杆最中意了

网友B:
钻孔一定要用台钻,不用手钻,工件还要先冲个小孔再钻.再不行就先小钻头,后大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一定要用台钻,不用手钻,工件还要先冲个小孔再钻.再不行就先小钻头,后大钻头.

我现在是知道了,可是已经打偏几个孔了

网友C:
如果提高价钱他们也不愿意做出漂亮的活吗?

引用 网友A:
永远要记得一点:外协不会比你自己做的精度更高,他们的目的是钱,而不是活干的漂亮与否
想要精度,就自己琢磨自己弄吧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所以想听听大家都怎么看的。对方是要钱这没错,自己要的是精度,如果给够价钱他们也做不到吗?这通常有两个结果:
(1)多给钱也不能做,因为对方整体服务水平只能到这里为止。
(2)多给钱能做好,但价格远远高出自己承受的范围。

网友:
要上固定机架才行,手工加工的话很容易引入误差,要不只能慢工出细活,也许时间要好几倍或几十倍也不一定

网友D:
再说一句,线切花了多少米,看这架势难算,等lz搭话

网友:
找个铣床上带数显的,能把孔的位置很轻松的打的很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永远要记得一点:外协不会比你自己做的精度更高,他们的目的是钱,而不是活干的漂亮与否
想要精度,就自己琢磨自己弄吧

非常同意,一般外协的活回来后我还要精加工一下。只有那些超出自己加工范围的才采取外协的方式,但是还是不放心

网友:
我一般会在旁边看着,想糊弄我,没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说一句,线切花了多少米,看这架势难算,等lz搭话
两个立柱100元,0.003一个方

网友E:
这设计很简单成熟.稀饭.本来也想弄这个样子的.不过..一做大这个东西.在家用.就特重

楼主:
都是些小孔找了好多家人家都不愿意做。另外请问各位沉头孔的那个沉头的平底用什么钻头打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设计很简单成熟.稀饭.本来也想弄这个样子的.不过..一做大这个东西.在家用.就特重
就几块板拼起,没什么复杂的加工工序,适合超小JJ

网友:
你画了线,人家算都不要算直接对着你打的点就可以加工了!
你要是不划线,只给个尺寸,人家还要边打孔,边帮你算,又慢又费脑子。呵呵你说人家愿意怎么干呢!

网友:
外行来看热闹了。看JJ很强壮啊。

网友F:
你那个导轨没加高,能容纳下滚珠丝杠的螺母吗

网友:
打孔难啊

我用手钻经常打歪

只是我初步做的铁架母鸡,歪了就扩.要不就挫.

难.难.难......

网友:
新手初做机
不用三维软件模拟装配,要走好多弯路.
比如我就用不来那些软件,幸好先做的铁架机,要是铁板的就完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

网友:
设计不是看起来好看看起来好装就行.实际制作出来.调试很费功夫.除非设计的时候考虑到调试问题.有很多设计都很好看,不过有很多设计要兼顾调试方便的话,需要妥协的地方很多.最近做机感悟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要看运气,碰到有责任心的好工人很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洗(破上网本打不出那个字)刀  沉头螺丝不易退扣

网友G:
多大行程的机器啊?貌似干得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所以想听听大家都怎么看的。对方是要钱这没错,自己要的是精度,如果给够价钱他们也做不到吗?这通常有两个结果:
(1)多给钱也不能做,因为对方整体服务水平只能到这里为止。
(2)多给钱 ...

很不幸,就这两条都被你言中了
当然,我说的是大多数情况,而不是全部

网友:
楼主就是麻匪
打孔没啥技术,买个台钻自己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导轨没加高,能容纳下滚珠丝杠的螺母吗

不掂高,中间开个槽,丝杆本来就小,只有10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大行程的机器啊?貌似干得还不错

很小的,160.160.90

网友:
问一下楼主立柱是多厚的?感觉好粗壮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惜远水不能救近火啊!不然我D的电火花穿孔机就大派用场!取断丝攻!

网友I(2012-02-02):
回复 网友A:
你的水平能做到啥精度?

网友J: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LZ,
导轨没有搞靠山是不是?不是说有靠山很重要吗?
X轴横梁和立柱的安装方式我原来也是这么设计的,后来发现这样X横梁和立柱之间是摩擦力,这样的坚固度是不是有隐患?
导柱没垫高是要容易做一些,丝杠够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