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排气管为什么老是会松?

楼主(2011-03-14):
我用的是OS32 的
发动机
。 排气管飞一次就松一次,螺丝胶也加了,根本没有用。垫片是硬纸板,不是的换成橡胶的会不会好些?

网友A:
必须要加silicon gasket,牙膏一样的东西防震又防漏
到汽车配件店买很便宜滴

网友B:
建议楼主用弹簧垫片,我是从来没松过的

网友C:
你最好用自动螺丝 加上螺丝浇水

网友D:
可以用长一些的螺丝配上自锁螺母。雷虎53的那个黑色排气老版本是没有自锁螺母的,经常滑丝挂掉。后来的版本都加自锁螺母的。但是哈托利的貌似没有自锁螺母,不过照样锁得刚刚的

网友E:
楼主是不是中将啊?
这样的问题也问的吗???

网友F:
配一个 长点的螺丝, 加个自锁螺帽,就OK了

网友G:
 ,飞几分钟下来熄火,趁高温时,再加紧排气管螺丝就ok了,螺丝胶没用的,高温就化了。

网友H:
上自锁螺母用长螺丝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给位的回答。
1.上螺母的办法恐怕不行,螺母会阻碍风门的。
2.硅胶垫片没买到,但是超市里面有些炒菜的铲刀上面有硅胶层,所以我昨天3美元买了把铲刀,今天把硅胶层拨了下来。准备再把铲刀送给同学,哈哈。
3.准备先不装硅胶垫片,我对9楼的方法非常感兴趣。想先测试测试看。
有劳就有得,给各位加分啦。

网友A:
http://www.amazon.com/Ultrapro-H ... 00117463&sr=8-5
http://www.amazon.com/Permatex-8 ... 0117463&sr=8-12
第二个以前用在洗萝卜shuttle上后再没有发生跑冒漏滴

网友I:
排气管垫片使用铝垫,就不会松了。
纸垫就会松。

网友J:
回复 楼主:
用进口的耐高温硅胶。

楼主:
我已经用了铝垫片了, 又加了自己剪出来的硅胶垫片。 飞的时间长了点,能把一缸油烧完之后 再松。
还有 我飞了5分钟之后会感觉扭矩不够,转速降低,但是勉强可以飞。这个到底是跟排气管有关 还是和油门曲线有关?

网友K:
简单问题复杂化,加个弹介就行了,去螺丝总汇:老板,拿3MM的弹介,老板:要多少?你:要两个,多少钱?老板: 要两个??-----------拿去算了,你:怎么好意思阿老板 老板:下次买东西再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