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教,怎么才能飞的慢

楼主(2011-03-14):
看大打们做的140G 120G飞机飞的很慢啊。
如果做一个60或50翼展的飞翼控制重量140G 是不是也飞的那么慢呢?

网友A:
做轻,做双翼,做的慢的关键在于翼载荷要低

网友B:
你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

网友C:
飞的慢是技术,好机+好技术

网友D:
翼载荷低是关键。

网友E:
翼载荷要低,通过翼载荷、重量、升力系数等可以计算出理论上最低的平飞速度。

网友F:
越大,越轻,还要有足够的动力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2720&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