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90级电直的供电方案?

楼主(2011-03-14):
准被上50电直,但其舵机与接收的供电方法让我有点头大了,我了解的方案有;1是用电调的BEC直接插接收供电<大A数的电调好象都没BEC的,既是有,而3A-5A的BEC也只能飞下悬停吧>.2是用UBEC直接插动力电池,给接收供电,其中也可选择用2S的接收电给UBEC供电,这就得看UBEC的功能了,有的支持2-3SLIPO,有的则可2-12S不等,第3种方法是,用SGP之类的舵机与接收分开且支持高压的供电UBEC,这种UBEC好像只有2个牌子的选择吧,日本和韩国的各一种,这种新的UBEC产品选择性太小了,且贵,最少也6-7百,以上是我所知晓的3种BEC的供电方案,其实也可归结为;老式UBEC与新款UBEC的选择,老的不可直接给舵机供电且不能分别调节输出电压,不能用高压舵机,而新型UBEC则具备了前面的功能,据说更安全稳定,按不同的UBEC选择,费用的差别也大,从100多到1000多不等,所以我需要朋友给我点好见意,先谢谢回复的朋友们!

网友:
对不起,我没看完。。。

不过电直最好的供电方案就是,,很牛的电调例如  kontronik jive80HV~ 120HV

或者使用castle cc bec pro~ 直接动力电接BEC~

网友:
看楼主发言蛮累
顶二楼

网友:
单独用个UBEC供电

网友:
你如果用Kontronik电调的话就用内置BEC咯,120A的高压电调也都有15A的BEC。

凤凰高压电调就没有这么NB的BEC了

用其他电调的话, 最好就是2S哩电+稳压器比如SGP之类的。

或者直接用接收电

最廉价的解决方案就是2S电+YT的稳压器,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东西能用, 但是仅仅能用而已

网友:
顶2楼
如果用接收电的话,推荐用4s镍氢供电,bec都省了。

网友:
同意6楼,以前飞50油机都用这个

网友:
50级, 90级是描述发动机的, 所以电直不能用XX级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