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白痴问题!

楼主(2011-03-14):
普通铣如何加工曲面啊?比如铣内圆!

网友:
有回转工作台的。

网友:
回转工作台  ,正解

网友:
回转工作台,正解!
也可以用镗刀,直接镗出孔来

网友A:
镗孔精度高但是不能太大

楼主:
谢谢,学习了!曲边也能用回转工作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镗孔精度高但是不能太大

你看到过镗300毫米直径的孔么
那还不算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曲边也能用回转工作台吗?

批量生产用靠模

网友:
回转工作台

网友:
 正想问的,找到答 案,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看看MT2 3锥度的300mm的镗刀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