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楼主(2011-03-14):
车东西时,刀尖是不是一定要和中心轴在同一平面?下面的图是不是不对?不对的话,应该如何调整刀尖,是不是要把刀把磨薄?

网友:
下面铣掉点,或12*12.刀

网友:
没看到刀尖! 这把刀估计高了,

网友A:
不对
刀要磨到和中心平

网友:
平中心一般..最好稍微低过一点更好. 没用过.学来的.瞎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
刀要磨到和中心平

磨刀还是磨刀杆要说清楚,否则等把那点刀粒磨光了,后悔就来不及了

网友:
要加强理论学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我话没说严谨
磨刀杆(下边),刀尖和中心平,或低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磨 把刀放长点 刀杆后面垫个铁片就可以

偏离不大并且刀尖角度允许的时候倒是可以这样临时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刀还是磨刀杆要说清楚,否则等把那点刀粒磨光了,后悔就来不及了 [/quote

]

网友D:
我的女马呀

刀尖高那么多都还在用呀 ,刀尖低过中心线5-10丝是最好的~,LZ的刀杆,貌似是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尖高那么多都还在用呀 ,刀尖低过中心线5-10丝是最好的~,LZ的刀杆,貌似是12的?

厉害,12的刀你也看出来了,高人。我的是180v的小车床,不知道是不是要用10的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后面垫高,这个主意好,我喜欢,部过,他的刀是买大了,后面没空间可垫了吧。

网友:
上铣床把夹持部分铣掉一些  刀尖要对中心高

网友E:
铣刀背  别铣太薄了  垫铁越少越好
内孔刀刀尖可以略高于轴线,外圆刀可以略低于轴线
端面刀和切刀最好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铣刀背  别铣太薄了  垫铁越少越好
内孔刀刀尖可以略高于轴线,外圆刀可以略低于轴线
端面刀和切刀最好对中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铣刀背  别铣太薄了  垫铁越少越好
内孔刀刀尖可以略高于轴线,外圆刀可以略低于轴线
端面刀和切刀最好对中

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厉害,12的刀你也看出来了,高人。我的是180v的小车床,不知道是不是要用10的刀?

我的也是180.就是用10X10的刀啦,赶紧换吧,床,玩的是刀,刀不好,一切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180.就是用10X10的刀啦,赶紧换吧,床,玩的是刀,刀不好,一切都是浮云

谢谢,刚刚买了一堆,都是10的。原来机器里面配了12*12的白钢条,被误导了,买了12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