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7飞喜路宝30飞机

楼主(2011-03-14):
请教一下OS37飞喜路宝30飞机能做3D,或者3C吗,改成无副翼是不是动力很好一点。

网友A:
油直50级以上的才能和电的比动力。
其实3C和3D肯定够用,关键看你要飞什么样的3D,如果是很暴力的肯定不行,如果温柔地翻几下还是没有问题滴

网友B:
喜路宝30的总螺距好像很难调到+-10度以上吧。那样的话就不可能飞出暴力3D了。但是练练倒飞啥的应该够用了。至于3C~估计很多老鸟都不敢说自己会飞吧。3C,3D不重要,关键是先把基本功打好了。先把流传在坛子很广的那个表的基本功部分练好再决定自己的风格吧

网友C:
30机子不要谈3C 或3D,入门练习机而已!练基本功的!

楼主:
450都能飞3D,30的机子为什么不能啊,螺距正负10度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动力不是很足,我想通过提升动力,应该可以实现简单3D吧。

网友D:
我有架没飞过10次得新 喜路宝30油机,有兴趣买的可以和我联系OS 32新发动机

网友E:
喜路宝30是入门级油直.设计要求就是稳定.就算装OS37动力飞3D都够呛!450电直机身轻巧.电机功率大.推重比也大飞3D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