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 2801 pro v翼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关于华科尔 2801 pro  v翼混控的问题,如图: 下 载 (136yue4ri9 KB)

网友:
想做个v翼混控的jj,按照说明书进行设置,但感觉不对。问题如下:我是左手油门,以前玩正常布局的jj(比如f22),右手左右拨动摇杆控制副翼,上下拨动摇杆控制升降舵。那我如果设置完v翼混控后应该达到上面的效果,可是没有。如果按照图中左边设置,需要左手拨动油门摇杆来控制副翼,如果按照图中右边设置,那么右手上下拨动摇杆,控制面还是差动!(起不到升降舵的作用)     应该怎么设置才对?需要设置其他混控吗?

网友A:
不能的我都试N遍了 所以飞三角翼一直用t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的我都试N遍了 所以飞三角翼一直用t6a

那岂不是产品有bug?

网友:
应该不是bug,你设置V尾混控后,右手拉升降舵,然后把动作不对的那个舵机所连接的通道设置反向就好了

网友:
V-Tail混控只能接ELEV,RUDD兩個舵機
如果方向有誤,兩個舵機接法對調,或是其中一個舵機設反向應該就可以。
以上有錯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