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及着色试验全过程及结果

楼主(2011-03-14):
铝合金的阳极氧化和着色试验
  最近论坛上很多人在做铝合金阳极氧化试验,咱也来凑个热闹。曾经也试着做过氧化试验,现在把我以前做的试验的记录整理了一下,发上来分享一下,供希望处理铝合金工件的同好分享一下。

原理
  铝及其合金在大气中其表面会自然形成一层厚度为40 ~ 50 A薄的氧化膜。后者虽然能使金属稍微有些钝化,但由于它太薄,孔隙率大,机械强度低,不能有效地防止金属腐蚀。用电化学方法即阳极氧化处理后,可以在其表面上获得厚达几十到几百微米的氧化膜。后者的耐蚀能力很好。硫酸阳极氧化法所得的氧化膜厚度在5 - 20微米之间,硬度较高,孔隙率大,吸附性强,容易染色和封闭。而且具有操作简便、稳定、成本低等特点,故应用最为广泛。

  当把零件挂在阳极上,阴极用铅棒,通入电流后,发生如下反应:
    阴极上              2H+ + 2e → H2 ↑
    阳极上              Al-3e → Al3+
           6OH- → 3H2O+3O2-
           2Al3+ + 3O2- → Al2O3 + 399 (卡)
           硫酸还可以与Al、Al2O3 发生反应
           2Al + 2H2SO4 → Al2(SO4)3 + 3H2↑
           Al2O3 + H2SO4 → AL2(SO4)3 + 3H3O

  铝阳极氧化膜的生长是在“生长”和“溶解”这对矛盾中发生和发展的。通电后的最初数秒钟首先生成无孔的致密层(叫无孔层,或阻挡层),它虽只有0.01 ~ 0.015Am,可是具有很高的绝缘性。硫酸对膜产生腐蚀溶解。由于溶解的不均匀性,薄的地方(孔穴)电阻小,离子可通过,反应继续进行,氧化膜生长,又伴随着氧化膜溶解。循环往复。控制一定的工艺条件特别是硫酸浓度和温度可使膜的生长占主导地位。

  硫酸氧化膜,多孔隙,有很强的化学活性,利用这一特点,人们在铝阳极氧化膜上进行染色或电解着色,达到耐蚀和装饰双重目的。

  有机染色是将氧化制品放入有机染色槽中,利用氧化膜的化学和物理吸附作用,将染料分子吸附于氧化膜微孔中而成色。有机染色色种多,艳丽是其优点,但耐磨,耐晒,耐光性能差(相对电解着色而言),只适合于室内装饰和日用五金制品之装饰。

  除有机染色外,还可以进行电解着色。虽然电解着色膜有耐晒、耐热、耐光、耐磨性好、耐蚀性高的优点,但不在本次实验的范围内,略去不谈。

  铝阳极氧化膜无论着色与否,用于何场合,都必须进行封孔处理,以达到防蚀,抗沾污等目的。常用的封孔法有沸水法和常温法两类。沸水法是将铝制品浸入纯水中煮沸约30分钟,氧化膜与水反应生成Al2O3H2O,体积膨胀而将孔封闭。当水温低于30摄氏度时,可能生成Al2O33H2O,这是不稳定的,可塑性的水化物,耐蚀性差,所以沸水法一定要在95~100摄氏度下进行。

  铝阳极氧化膜的生长和溶解规律可用其电压-时间曲线来说明。见下图:
  A区:在最初10秒钟内曲线直线上升,电压激剧增高,说明生成了无孔层电阻增大,这时成膜占主导,阻碍了反应继续进行。当外电压高时,[O2-]能穿过薄的地方继续反应。故无孔层的厚度取决于电压,即电压高时,无孔层相应增厚,反之亦然。
  B区:阳极电位达到最高值开始下降,说明无孔层达到极限(一定电压下),由于硫酸腐蚀溶解造成孔穴,电阻下降,电压降低。
  C区:20秒钟后,电压稳定,这时膜在不断增厚(多孔层),无孔层则生长和溶解达到动态平衡,溶解和生成在孔穴底部进行,时间延长孔穴变成孔隙,遂形成一定厚度的氧化膜。

楼主:
  原理就是这些,主要还是要看看实践的情况。下面试验正式开始:

  仪器与装置
  待处理的零件:
  1、带孔圆饼型(牌号:LY12T4),直径49.4mm,厚度8.3mm,中心孔径11.4mm,表面积0.52dm2 (平方分米)

防护用品:
  1、手套(既避免酸的伤害,又避免污染工件。实际选择厨房用橡胶手套)
  2、工作服
  3、护目眼镜

化学试剂:
  1、硫酸(H2SO4)溶液-采用浓硫酸与纯净水配制
  2、甲基蓝(C37H27N3O9S3.Na2)-用于阳极氧化后的工件进行着色
  3、浓盐酸(HCl)、重铬酸钾(K2Cr2O7)-用于配制阳极氧化检验液,配比为:重铬酸钾6克,浓盐酸50ml,水75ml(试验时检验用,真正氧化工件时不需要)

电源器件:
  1、大功率可调电源(阳极氧化过程中主要控制电流,因此可以采用可调电压方式控制,也可以采用固定输出电压电源加大功率可调电阻方式控制。我实际采用的是4.5-36V,10A输出的可调电源)
  2、电压表、电流表(正常进行阳极氧化时仅有电流表就可以了。试验中为观测电源情况使用2块万用表分别监视电压和电流)
  3、电极、导线、鳄鱼夹等(用于连接零件及电源,电极及导线的材料不能与硫酸溶液反应,避免污染电解液,阴极可以使用的材料包括不锈钢、石墨、铅等,但在实践中可能是使用的材质问题,阴极的不锈钢会和硫酸反应,加上电流以后一样,因此改为使用铅笔芯。阳极用铝棒两头套扣,方便连接工件及电源。鳄鱼夹因不和硫酸溶液接触因此使用普通材料)

其他物品:
  1、反应容器(废旧的塑料桶改制的,最大容量大约1700ml,只要是不合硫酸反应就可以了)
  2、量筒(容量为250ml,称量液体的工具)
  3、三角烧瓶(容量1000ml,配制硫酸溶液是高温反应,还是烧瓶来的保险些)
  4、大塑料瓶(容量为1500ml左右,用于贮存配制好的硫酸溶液。确保不会和稀硫酸发生反应的材质)
  5、镊子(夹持、移动工件,要求为不锈钢或塑料材质。铁质会与硫酸溶液反应,木质会受到硫酸腐蚀)
  6、温度计(0-100度,监测酸溶液温度,同样要求不能有铁质材料)
  7、比重计(规格1.0-1.1,直接监测硫酸溶液的浓度困难,因此采取测量密度的方式,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密度及温度换算出浓度。实际上试验用稀硫酸需要的比重计应为1.1-1.2范围的,但那样就需要一个又高又细的容器,好在实际中只需要用到最高1.14,因此利用比重计下端的富裕刻度,刚好可以用还对容器没有特殊要求)
  8、天平(用于称量固体药剂)
  9、滴瓶(125ml,贮存、吸取阳极氧化检验液使用)

杂项:
  1、瓶子、小勺、塑料棒等(用于舀取、搅拌及存放试剂)
  2、冷冻的自来水(反应时降温用,反应温度越低,可以采用的电流密度越大,形成的氧化膜越厚,硬度和耐腐蚀性也越高)
  3、家用清洗剂,包括洗衣粉、去污粉、洗涤灵、肥皂等等
  需要的东西还真不少,堆了满满一茶几,呵呵:

楼主:
  准备好了仪器、设备、药品,阳极氧化就要正式开始了。

  接线及步骤
  1、 配制硫酸溶液。很幸运能从市场上购得了浓硫酸,因为硫酸是控制商品,购买需要公安局证明(据说是制备毒P的催化剂)。如果购买不到浓硫酸就只能看看能否买到蓄电池电解液(注意:不能是电瓶补充液-几乎不含酸、也不是修复液-其他物质太多),蓄电池电解液的浓度一般为37%左右(体积百分浓度),高于阳极氧化需要的浓度,因此需要进行稀释。查 询到的资料阳极氧化需要的浓度从12%-20%(体积百分浓度),阳极试验采用2种浓度分别进行。由于实践中测量溶液浓度比较困难,因此采用了测量溶液密度的方式进行试验,分别为1.10(对应浓度为14.7%)、1.14(20.1%)。
  按照反应器皿的容积,需要1500ml的硫酸溶液,购买的硫酸浓度为98%(质量分数),查 询可得此时浓硫酸密度为1.84g/ml,计算需要的水及浓硫酸数量:
  1500ml浓度为14.7%(体积百分浓度)的硫酸溶液(密度1.1g/ml)中硫酸质量:1500ml * 1.1 – 1500 * 85.3% = 370.5g
  浓硫酸液实际需要量:370.5g / (98% * 1.84) = 205.5ml
  1500ml浓度为14.7%的硫酸溶液需要另外加水量:1500ml *1.1 – 205.5ml * 1.84 = 1272ml
  上述计算仅仅是粗略计算,最后还是按计划用密度说话。首先量取适量的水加入三角烧瓶中,再将浓硫酸分次、缓慢的用漏斗倒入进行混合,一边混合一边摇动烧瓶搅拌。混合完成后需要等等溶液冷却至20摄氏度时进行密度测量(刚刚混合水和硫酸时温度达到了86摄氏度,用了3.5小时才冷却到室温)。如果密度与试验要求值不符,在适量加入硫酸或水将密度调整到标准值。

重要提醒:稀释浓硫酸时一定要向水中加浓硫酸!!!
如果顺序倒置,浓硫酸与水会产生高热,这样水会炸沸,带着硫酸到处乱溅可是非常危险的,切记!!!

  2、配制检验液。按照规定的数量称量药剂并混合,放入滴瓶中待用(试验用,实际氧化不需要)。注意盐酸的强挥发性,除注意防护、房间通风外,动作一定要快,不然很快满屋子都是盐酸挥发物了
  3、配制着色液。甲基蓝 0.7g放入1000ml水中,搅拌均匀后待用。
  4、工件表面处理。对工件进行除油处理、抛光等处理,去除表面杂质、油脂及氧化层。我就使用了温水化开洗衣粉后洗净工件并冲洗干净。注意:此时开始注意带好手套避免再次污染工件
  5、接线。按下图接好线路,将配好的硫酸溶液倒入反应槽中,并测量溶液温度,保证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溶液越低阳极氧化后工件硬度很高,超过20摄氏度效果不好)。温度合适后将工件连接好电源后放入溶液中。

下面接线示意图中有错误:电源正负极标注反了,工件应接电源正极。实际接线图中(照片)才是正确的接法

阳极氧化-4实际接线图(细1).jpg

阳极氧化-4实际接线图(细2).JPG

楼主:
  试验继续进行,最主要的部分来了:

  6、氧化。打开电源,逐步调整电源输出的电流(可调电源用调输出电压方式,固定输出电压电源用可调电阻调节),在5分钟内分5次将电流从40%调整为试验电流密度。关于试验电流密度,查 询到常用的范围在1-3A/dm2(平方分米),因此试验分为1.5A/dm2和2.5A/dm2分别做2次实验,以对比效果。通电45分钟,切断电源后取出工件用自来水冲洗,洗好后在冷水中保护,要在尽快进行着色或封闭处理。

阳极氧化-5反应过程

开始时气泡较少

开始时气泡较少

阳极氧化-6反应过程

随着反应的进行,气泡变得多而且细

随着反应的进行,气泡变得多而且细

楼主:
  7、着色。在选择不同参数进行完阳极氧化试验后,选择其中最佳的参数重新进行阳极氧化后进行着色试验,着色时间为25分钟。
  8、封闭。将阳极氧化好或着色的工件冷水冲洗掉硫酸溶液或着色溶液后,放入沸腾的水或水蒸气中30分钟进行封闭。
  9、检测氧化质量。待工件完全干燥后,分别采用检验液、电阻测量、硬度测试方式进行氧化效果检测。其中检测液检测时将配好的检测液滴在工件上,检验液的颜色由于6价铬被还原成3价铬,而由橙色变为绿色。绿色出现的时间越迟,氧化膜的质量越好,记录变色时间(没有进行阳极氧化时,检验液滴均变为绿色的时间为40秒)。硬度检测由于没有计量仪器,只能采用氧化好的工件在不同硬度的物品上划的主观测试,由于划的力度无法保证一致,因此仅供参考。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氧化部分与原始材料的不同(氧化后对工件进行打磨后对比)

  其他注意事项
  1、阳极氧化时挂具与试片必须接触良好,每次操作前,接触点的氧化膜必须清除掉,确保每个都发生电极反应,即有H2析出。
  2、氧化过程中溶液温度尽可能低。

  3、氧化后的试片不得用热水洗和用手摸。
  4、试验中又是强酸、又有电,实际操作千万注意安全。

灰白色为有氧化膜部分

灰白色为有氧化膜部分

楼主:
试验一步一步做完了,下面就是对结果的归纳了。先给出其中一次试验的记录表:

铝合金阳极氧化及着色试验记录表
环境温度:        15度硫酸液初始比重: 1.10预设电流密度:    1.5A/ dm2
工件表面积:       0.52 dm2硫酸液结束比重: 1.11试验控制电流:      0.78A
阳极氧化过程记录
时间电流电压溶液温度备注阳极情况阴极情况
0分0.054.9211*工件表面轻微气泡*
1分0.2515.8510*气泡增多出现气泡
2分0.4521.0710***
4分0.6624.2810***
5分0.7825.149***
10分0.7925.259*气泡细小,液面有雾状物出现气泡滞留阴极上
15分0.7925.869*工件表面呈香槟色*
20分0.7825.819***
25分0.7825.948*香槟色加深*
30分0.7826.198***
40分0.7926.399*气泡变细,数量减少*
45分0.7926yue4ri19***
着色过程记录
着色剂 甲基蓝着色液温度 15度着色时间 30分
封闭过程记录
封闭方式 高温水封闭温度 99.5度封闭时间 30分
试验结果
电阻值: 无穷大表面硬度主观测试在铁质上摩擦无明显划痕
检验液变色:15分钟无变色卡盘夹住再加工时无明显痕迹
工件表面情况:有磨砂状,香槟色

楼主:
这样的试验反复做了好几遍,总体来说氧化成功并不难做到。其中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反应需要的电压远高于资料上所列出的12-15伏,原因未知。可能是使用铅笔芯做阴极电阻太大造成的。
2、硫酸溶液的浓度在试验范围内(1.10-1.14)对反应的影响不大,无论是需要的电压和效果来说。
3、电流过大会对工件表面产生烧蚀,我在使用2.5A/dm2时出现了烧蚀情况。
4、用冰冻矿泉水瓶冷却时要在瓶中放置重物,否则会飘起来。
5、反应槽的容积应该大些好,这样可以建立更均匀的电场,溶液在反应前后也更稳定。
6、反应使用的电源最理想的应为可调恒流源。因为试验发现调整电压后电流有滞后现象,需要随时调整。
7、随着反应的进行,需要的电压逐渐升高。应该是随氧化膜增厚反应更加困难,需要更大的电压来促使反应进行。
8、不锈钢做阴极需要试验前确认材质不会和稀硫酸反应。
9、对氧化后的工件再加工时发现氧化层呈粉末状。
10、工件氧化前需做好表面处理,氧化过程不会增加工件的光洁度。
11、业余条件下选择低于2A/平方分米的电流密度较好。

阳极氧化-10反应过程

蓝色背景气泡看得更清晰

蓝色背景气泡看得更清晰

不太成功的双色

不太成功的双色

网友A:
做的不错很漂亮,操作严谨有条理,有点像在学校里做试验的感觉。

网友:
占位9 ,看完再评价。

网友:
非常详细。最好总结精辟点,加上需要注意的东西就玩美了。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不错的过程与结果。

网友:
真详细啊,这个太有用了

楼主:
哈哈,对大家有用就好!

想想当初做这个试验连续熬了一天一夜,但实际上后来也没有真的去氧化什么零件

网友B:
好详细的试验记录,严谨科学,赞一个
LZ可以自己做铝合金手电玩了

网友:
先学习,以后有机会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详细的试验记录,严谨科学,赞一个
LZ可以自己做铝合金手电玩了

手电还是买一个方便呀!

网友:
楼住真不错分享成功

网友:
实验过程加实验报告,很详细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为楼主的严谨喝彩

网友:
这个贴要收藏更要顶

网友:
顶  必须顶  长见识了

楼主:
其实试验中阳极的连接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要求不能和稀硫酸反应(尤其是在加电的情况下加剧了反应),而且又能导电,还必须方便和零件接触以传导电流。实在是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听说钛合金可以,但没法找到这种材料),不象阴极,石墨、碳棒、铅皮都相对容易找到。
试验中用的铝材连接工件,但同样存在与酸反应的问题,时间长了估计螺纹就没了。

网友C:
牛贴,学习了。改天,到我厂的化验室,也整一套试试。

牛贴,学习了。改天,到我厂的化验室,也整一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贴,学习了。改天,到我厂的化验室,也整一套试试。

搞个玻璃反应槽,带制冷装置的,嘿嘿(这是我的理想)

网友:
够详细的,谢谢楼主

网友D:
电瓶店买的稀硫酸是不是要稀释才能 用?看之前的几个帖子都是买来就用?

网友E:
挺详细的,上回我氧化失败了,回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店买的稀硫酸是不是要稀释才能 用?看之前的几个帖子都是买来就用?

对,电瓶用的硫酸液浓度大约为37%左右,工业中阳极氧化使用的浓度一般是10%-30%,因此务必稀释后使用,建议采用较低的浓度(15%左右),虽然反应时间长,但是业余不考虑效率,也容易控制反应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详细的,上回我氧化失败了,回头再试试。。。

电解液、阴极材料、电源、氧化电流、封闭过程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再你的帖子里面回复。

网友:
先谢谢楼主,再看贴。

网友F:
可以用硝酸或盐酸代替硫酸吗?

网友:
看着真给力。。。。。。

网友G:
楼主能告知整个过程中对水的要求吗?业余条件下稀释硫酸用什么水?清洗用什么水?封孔用什么水?我也在做阳极氧化的准备工作。麻烦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试验中阳极的连接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要求不能和稀硫酸反应(尤其是在加电的情况下加剧了反应),而且又能导电,还必须方便和零件接触以传导电流。实在是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听说钛合金可以,但没法找到这种材料 ...

我老家在矿区,矿工用的头灯就是铅酸的,防护盖用的就是不锈钢,耐酸、耐电解能力非常强,一般只是表面发黑。不过不锈钢也有好多种型号,有待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硝酸或盐酸代替硫酸吗?

不能!可以替代的是草酸,但是反应条件肯定不一样了,以下是些简单资料:
草酸阳极氧化在日本应用较普遍,草酸氧化膜的特点和硫酸氧化膜相近,孔隙率低于硫酸氧化膜,耐
蚀性和硬度高于硫酸氧化膜。草酸的槽液成本和操作电压高于硫酸,有些合金的草酸氧化膜颜色较深。草
酸和硫酸阳极氧化都需要良好的冷却系统配套。
草酸阳极氧化操作条件为:
草酸(体积分数) 2%~10%
温度/℃ 15~35
电流密度/A.dm-2 0.5~3
电压/V 40~60

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能!可以替代的是草酸,但是反应条件肯定不一样了,以下是些简单资料:
草酸阳极氧化在日本应用较普遍,草酸氧化膜的特点和硫酸氧化膜相近,孔隙率低于硫酸氧化膜,耐
蚀性和硬度高于硫酸氧化膜。草酸的槽液成 ...

請教一下,有試過如何將不要陽極的地方遮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告知整个过程中对水的要求吗?业余条件下稀释硫酸用什么水?清洗用什么水?封孔用什么水?我也在做阳极氧化的准备工作。麻烦啦!!!!!!!!

理论上都需要用纯水,即蒸馏水。我在实践中稀释硫酸用的是引用纯净水(图片中的娃哈哈),氧化前清洗使用热自来水加洗衣粉,过程中清洗用自来水,封孔用自来水。如有条件上述除氧化前清洗外均使用纯净水。

网友G:
谢谢楼主!我们桂林这边有一种街边投币的饮用纯净水机器,不知道水质怎样?另楼主了解不同的水处理出来的效果有什么差异吗?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老家在矿区,矿工用的头灯就是铅酸的,防护盖用的就是不锈钢,耐酸、耐电解能力非常强,一般只是表面发黑。不过不锈钢也有好多种型号,有待试验。

不锈钢用在浓酸中没有问题,但是稀硫酸加上在阳极会促进反应,因此必须选择适合的牌号,不仅放入硫酸不能反应(表面发黑就已经被氧化了),而且在加电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反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教一下,有試過如何將不要陽極的地方遮敝嗎?

没有试验过。不过仅仅想做部分区域不氧化应该不难,很多情况下只需要耐浸泡的胶带就可以。
还可以采用不要氧化的部分再加工的方式。见7楼图片,那是想搞双色时做的试验,整体着色后中间进行了再加工(因此外圆是蓝色,中间是银白),想再次进行氧化中间着不同的颜色,但最后失败了。下面的图片看到蓝色部分也被氧化了很多,变成很浅的颜色了。你只需要再加工后不进行氧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我们桂林这边有一种街边投币的饮用纯净水机器,不知道水质怎样?另楼主了解不同的水处理出来的效果有什么差异吗?先谢谢啦!!!

不同的水就是含的杂质(矿物质)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反应。不过我感觉在业余条件下影响不会太大,影响包括反应速度、成膜质量、颜色等,这些都应该不是要点。要知道在业余条件下,溶液的均匀度、温度,电场的均匀度,电流密度、工件材质、反应时间等等,个个都是大概齐,水的纯度已经是次要因素了。

网友J:
谢谢楼主的严谨和细致,是我们的榜样.

问:有一个图中,工件有兰色的边,是作为覆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有一个图中,工件有兰色的边,是作为覆盖用的?

哈哈,不是覆盖。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试验过程,因为背景是蓝色的气泡看得非常明显,所以放上来了。
这次失败的是这样的,本来已经做好了整个工件的染色(深蓝色),突发奇想想试试染成双色,因此将工件中心部分上床在加工,中间部分车掉氧化层,再次进行阳极氧化(这就是图片中看到的)。本想试试已经氧化好的部分不会与硫酸反应,这样就可以对中间部分另行染色,但结果就是已经氧化部分还是参与了反应,部分颜色被氧化掉了。最终就成了边上是浅蓝色,中间为原色的效果(试验失败就没有继续进行染双色了) 。

网友:
楼主图文都很强大,试验记录写得详细明了。收藏起来慢慢研究。

网友J:
profect

问:原由车刀的圆环纹路似乎看不见了,而是有不粘锅的涂覆的效果,(喷砂的颗粒感),是摄影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很漂亮,操作严谨有条理,有点像在学校里做试验的感觉。

谢谢夸奖。我觉得一步一步有计划、有记录这样可以给以后提供很好的参考。不然失败了都不知道哪里出的错误,多错几次还找不到原因就会放弃了。

网友K:
想问一下,染料可以用哪些?这个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原由车刀的圆环纹路似乎看不见了,而是有不粘锅的涂覆的效果,(喷砂的颗粒感),是摄影的问题吗?

确实会有磨砂的效果,尤其是电流较大、时间加长时。但实际氧化后的工件上还会看到加工的纹路,由于氧化后表面不反光,因此照片中不容易看出了。如果需要氧化后工件光洁度高,一是工件前期处理要好(进行打磨抛光),二是缩短反应时间,15-20分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染料可以用哪些?这个不懂

由于当初做试验主要是考虑增加铝件的耐磨性,因此对染色就没有太在意。看资料有机及无机染色剂均可以使用。试验用的甲基蓝、记得相关资料中提到的西红、西黄,前几天看到有人用了喷墨打印机墨水。
要染色需要试验了,颜料的颜色和染出的效果不同。

网友:
N年前,我见过老毛的纪念章的抛光、氧化、上色制作过程,那是化学抛光后化学氧化再上色的,就像炸油饼似的,冒着泡泡浮在药剂面上,听说用什么磷酸之类的化学药剂抛光、氧化的,上色就是放在一个搪瓷脸盆的色液中煮,就成了大家常见的黄色的纪念章,最后用针筒吸上红色的透明漆在模压的凹处上漆,整个纪念章就好了。

网友:
希望我有天和LZ一样强大

网友:
终于有人详细的发一贴出来了。等我的成功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厉害,留下记号,有条件要试试看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佩服

楼主:
资料

补充一些资料,包括:
1、阳极氧化种类种类简介
2、20℃时硫酸的密度与浓度对照表

网友:
做个记号先。

网友:
好好好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的好贴,顶一下

网友L:
没别的收藏吧 。如果染别的颜色用什么染色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别的收藏吧 。如果染别的颜色用什么染色剂?

前面说到过染色不是那时做试验的重点,因此也没有多试染色。从资料看无机及有机染色剂均可以用于铝合金阳极氧化染色,从“巫毒”DX的试验来看,业余条件用喷墨打印机墨水比较方便,可以调颜色,购买也方便。

网友:
不错的文章,不错的实验。

网友M:
ni你好 你用什么材料上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ni你好 你用什么材料上色的

甲基蓝-详见首页《接线与步骤》中第3条,配制着色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电瓶用的硫酸液浓度大约为37%左右,工业中阳极氧化使用的浓度一般是10%-30%,因此务必稀释后使用,建议采用较低的浓度(15%左右),虽然反应时间长,但是业余不考虑效率,也容易控制反应过程。

没比重计前提下,如果将1000ml的电瓶用硫酸配制成15%的硫酸,需加蒸馏水1000*37%/15%-1000=1467ml ,这样计算正确么?20年没接触过数学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加开水行么,37%的硫酸浓度不高,可以直接加么?

网友:
感谢lz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比重计前提下,如果将1000ml的电瓶用硫酸配制成15%的硫酸,需加蒸馏水1000*37%/15%-1000=1467ml ,这样计算正确么?20年没接触过数学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加开水行么,37%的硫酸浓度不高,可以直接加么?

正确(但不精确,业余条件足够了)。把水缓慢注入37%的硫酸应该问题不大,不过我从来没有这样干过,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你说的开水 应该是指把水烧开了再放冷了吧,千万别把开水倒入硫酸溶液噢 。加凉白开的方式肯定好于直接加自来水的,权益之计我认为在业余条件下可行,尤其是水质比较软的地方。

网友D:
回复 楼主:

谢谢罗宾汉的解惑,改天试验成功向您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罗宾汉的解惑,改天试验成功向您汇报

客气了!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
化学从未及格过。。。绕路。。。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N:
佩服楼主,我猜你就是专业人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佩服楼主,我猜你就是专业人士啊

哈哈 ,哪里是什么专业人士。这个试验让专业人士看了可能会笑掉大牙。原来是做了一些铝零件,非常容易被划伤,因此就想能不能处理一下?搜集资料做了个试验而已,只是证明业余条件下阳极氧化可行,而且不难。

网友:
又见高手!

网友O:
楼主活干的漂亮,好像回到了高中时代,做化学实验,当然在学校也绝对没LZ这么严谨,作风很佩服。

网友P:
谢谢楼主的资料
真的是很不错,辛苦楼主了,下了学习学习

网友Q:
阳极工件是纯铝才行么?有些铸造的铝合金零件想自己阳极玩玩。不过听说为了铸造成型方便里面添加了硅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阳极出来表面有黑斑……

网友R:
楼主好专业,正好向你学习谢谢

网友S:
真漂亮,记录一下。

网友T:
新网站 大家看
http://d10dg.5d6d.com/bbs.php

网友(2011-04-14):
这个东西非常实用啊

网友U:
楼主知道不锈钢电解抛光液是怎么配的吗?

网友V:
负极接工件吗?

网友W:
留个爪印慢慢看

网友X:
不错,有空了自己也试一下

网友Y:
写的好,占位留贴!

网友V:
接反了,阳极不应该有气泡,气泡在阴极。

网友F:
工业用铝可以吗?

网友(2011-09-09):
介绍的非常详细!楼主你辛苦了

网友:
很好的教材,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想上

网友Z:
羡慕啊,这些原材料难搞吧

网友:
很好的资料,介绍的非常详细。
顶。

网友AA:
疑问

是直流电源的正极接在铝件上,还是负极接在铝件上

网友:
好贴,以后备用!

网友:
 学习学习 ,好认真啊

网友:
太好了,正是要找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写得非常详细!多些这样的贴,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2011-10-11):
有用的方法!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负极接工件吗?
引用 网友AA:
是直流电源的正极接在铝件上,还是负极接在铝件上

阳极氧化嘛,当然是工件接阳极(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Q:
阳极工件是纯铝才行么?有些铸造的铝合金零件想自己阳极玩玩。不过听说为了铸造成型方便里面添加了硅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阳极出来表面有黑斑……
引用 网友F:
工业用铝可以吗?

问题太专业了,我这个业余者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只能说很多都可以(题名就是铝合金阳极氧化嘛)。大概知道某些铝合金中含有其他破坏反应的金属离子会造成反应失败(污染工件和溶液),某种铝材能否氧化估计只能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接反了,阳极不应该有气泡,气泡在阴极。

试试就知道了。看反应公式也可以得到结论。只是反应电流大小能够影响阳极气泡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Z:
羡慕啊,这些原材料难搞吧

除了硫酸,其他很容易。

网友:
非常好的DIY,没米的坛友有福了,感谢信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2011-12-14):
回复 楼主:

楼主介绍真详细,今天搞了两次,四个多钟头,终于搞定了!第1次没着上色:洗衣粉洗涮工件,过水,溶液是电瓶水,接24V充电器电源,接工件时用了颗螺钉(忘了有铁不好),阴级用铅笔加铝线,通电约50分钟,出来时表层氧化过度,起了大泡泡,冲水后上不了色

第2次成功:洗衣粉洗涮干净,过水,改为硫酸溶液,铝线直接接工件,阴级用铅笔,后来觉得太慢,换了铝片,通电大约40分钟,降温没准备好冰块,用了冰箱里的霜冻,用完了发现有根冰棒,也用上了!

用阴极碰工件没发生短路,应该绝缘了,就拿起冲水,接着泡打印机墨水一个钟头(没有加温),成功上色,最后一步用水煮了30分钟,还算不错。
接了个电流表,指针式的,最大没到1A,最小看不出来。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呢,记号

网友(2012-04-04):
我在工件上接的正极,阴极接的不锈钢,可是工件没有冒泡,阴极不锈钢倒是冒泡了,什么原因啊 ?

网友:
 好功夫 頂 學習 受用 感恩~~:loveliness:

网友:
这个好详细

网友(2012-06-08):
回复 网友AB:

看来试验的关键还在于搞不搞得到硫酸.

网友:
回复 网友AC:

请问如何鉴别是蓄电池电解液而不是电池补充液呢?

网友:
另外我怎么看资料,蓄电池电解液硫酸的比例是1.28而不是37?

网友:
高手啊,正好在想这个呢

网友:
弄得很漂亮啊!

网友:
留下记号,以后用的着

网友(2012-07-09):
铅酸蓄电池,新电池是干荷式,用前加入比重1.28的电瓶原液,放冷再加点原液到液位就可以用了,电瓶用一段时间水分会蒸发一些,这就需要补充蒸馏水维持液位。所以就有电瓶原液(比重1.28的硫酸液)和补充液(蒸镏水);(也有加了少量硫酸的补充液)。

鉴别方法,同样大小的桶,原液重;取少量倒砖或水泥地上,原液冒泡有味。
阳极氧化买新电瓶用的原液。

网友:
真专业啊

网友:
楼主有德国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AD:

算'偏方'吗?

网友(2012-08-19):
回复 楼主:

收藏  再顶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收藏.

网友:
介个要记号!

网友:
做得真好,强列学习一下....

网友:
只能说楼主太专业了

网友(2012-11-25):
收藏了,做模型零件时再来仔细看看

网友:

收藏了热,照着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这个技术应该了解一下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AE:
好啊,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一 实验目的

1.了解电解抛光的基本原理及其影响因素。

2.掌握不锈钢电解抛光的一般工艺,初步学会操作。

二 实验原理

电解抛光是一种常用的电解加工方法。它是利用在电解过程中,金属表面上凸出部分的溶解速率大于凹入部分这一特点,对微观粗糙的金属材料表面进行处理,以使其光亮与平整的加工工艺。表面平滑、光亮的金属材料不仅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防腐蚀性能。与一般的光亮浸蚀和机械抛光相比,电解抛光具有速度快、质量好、抛光液使用寿命长、不受工件形状影响等优点。

对钢铁、铝、铜等多种金属材料的电解抛光,一般均采用以磷酸为主要成分的抛光液,以待加工工件为阳极(连接电源正极)、铅板为阴极。本实验以不锈钢抛光为例,工件不锈钢作阳极,铅板作阴极,在含H3PO4、H2SO4、CrO3分别为65%、10%、15%的电解液中进行电解抛光。主要电极反应式有:

阳极      Fe - 2e一 → Fe2+

阴极      Cr2O72-+ 14H+ + 6e- → 2Cr3+ +7H2O

2H+ + 2e- → H2↑

通常认为,在阳极附近还会发生以下两种反应:

Fe2+的氧化 6Fe2+ + Cr2O72-十14H+ → 6Fe3+ + 2Cr3+ +7H2O

盐的生成 2Fe2+ + 3HPO42- → Fe2(HPO4)3

2Fe3+ + 3SO42- → Fe2(SO4)3

当阳极附近Fe2(HPO4)3、Fe2(SO4)3等盐类的浓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会在阳极表面形成一层粘性薄膜,阻碍Fe2+的扩散,使阳极发生极化,阳极发生反应的实际电势升高,即阳极的溶解速率减小。同时,由于在微观粗糙的工件表面上粘性薄膜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凸起部分的膜较薄,其极化电势较小,铁的溶解反应速率也较凹入部分大,于是粗糙的阳极表面逐渐被整平。

电解抛光具有机械抛光所不具备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如在工件表面容易出现斑点,这主要是处理不当或电解液受污染所致。实际应用中,影响电解抛光的因素主要有抛光液的配比、阴阳极面积比与极间距、阳极电流密度、温度等。另外,工件的预处理及后处理过程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

三、仪器药品

1.仪器

恒流恒压计、电热板(800 W)、水银温度计(0~100℃)、烧杯(500 cm3,2只;100 cm3)、玻璃棒、导线、砂纸(棕刚玉,粒度60目〈2〉)、金相砂纸(W2801#)、鳄鱼夹、洗瓶、铅板(60 mm×60 mm,打孔)、电极挂钩(自制:取漆包线10 cm,用砂纸磨去两端漆层,然后一端弯成钩状,一端缠绕在玻璃棒上)。

2.药品

酸:浓硫酸 H2SO4(1.849 g/cm3)、磷酸 H3PO4(1.7 g/cm3)

碱:氢氧化钠 NaOH

盐:碳酸钠Na2CO3、磷酸钠Na3PO4·10H2O、硅酸钠Na2SiO3·9H2O

其它:铬酐CrO3、不锈钢片(60 mm×40 mm,打孔)。

3.实验装置图(见图l)

图2 电解抛光实验仪器装置图

1.水银温度计 2.加热板 3. 恒流恒压计 4.玻璃棒 5.电极板 6.电解槽

4.除油液、抛光液、后处理浸泡液配方(由实验室配制)

(1)          电化学除油液:NaOH 30 g/dm3、Na2CO3 30 g/dm3、Na2PO4·10H2O 30 g/dm3、Na2SiO3·9H2O 4 g/dm3。

(2)          抛光液(质量百分比浓度):H2SO4 10%,H3PO4 65%,CrO3 15%,H2O余量。

(3)          后处理浸泡液:3%的Na2CO3溶液。

说明:

(1)                    配制抛光液时,应先将CrO3溶于适量去离子水中,再将H3PO4、H2SO4依次加入,然后加去离子水至所需体积。

(2)                    在阳极(工件)极板面积为60 mm×40 mm左右时,每500 cm3 除油液可反复使用10次左右,每500 cm3 抛光液(按每次抛光10 min计)可连续使用7次左右。

(3)                    鉴于Cr(VI)、Cr(Ⅲ)的毒性,抛光实验的废液应集中处理,方法可参考有关文献。

四 实验步骤

1.预处理

用棕刚玉砂纸打磨不锈钢片正反两面,将表面毛刺和氧化皮除去,再改用W2801#金相砂纸继续打磨至轻度划痕消去,冲洗干净,挂在电极挂钩上;然后放入经预加热、温度为70℃的除油液中进行电化学除油(仪器装置图同图1)。要求待加工钢片为阳极,铅板为阴极,并调节电极挂钩控制两极板平行且间距为1~2 cm,通过调节恒流恒压计使阳极电流密度为3 A/dm2,时间为3 min。除油后趁热用去离子水将钢片冲洗干净,并迅速放入电解抛光液中进行抛光,以免钢片表面再次氧化。

2.电解抛光

按图1装好各仪器,将经预处理的钢片作阳极,铅板作阴极,置于温度为70~80℃电解抛光液中,要求控制极板间距为l~2 cm,阳极电流密度为10~11 A/dm2,时间为10 min左右。

3.后处理

将抛光好的钢片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放入3%Na2CO3溶液浸泡5 min,然后再冲洗、擦干,交实验指导老师评定质量等级。

4.测评抛光质量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采用电动轮廓仪检测表面粗糙度。一般可由教师直接根据表面光洁程度评出等级。

五 预习要点

1.了解不锈钢电解抛光液的主要成分及其在抛光过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2.明确不锈钢电化学除油和电解抛光的工艺条件:阴阳极板材料、极板间距、温度、阳极电流密度、时间等。

六 思考题

1.能否用盐酸或硝酸作为钢铁电解抛光液的主要成分?为什么?

2.工件的预处理对电解抛光质量有何影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为何采用3%Na2CO3溶液作为后处理浸泡液?

3.观察本实验电解抛光后的不锈钢片,往往可以发现其正反两面的光洁度有一定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采取什么措施能够尽量减少这一差别?

4.为什么电解抛光处理可以提高金属材料的防腐蚀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