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汽油机桨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全侵桨和半侵桨 区别是什么?全侵桨是尺寸大,半侵小?速度和平衡性哪个好
另外三叶和二叶的区别和好处分别是什么。。
二叶570,578,478,三叶:6717 这些浆它们的优点是什么 请教了。

网友:
剛好有点時间!

粗畧如下.....(其实要自己多试和配合不同船型的)!!
1)一般半浸桨比全浸桨Picth(螺距要大)
2)反過來全浸小,半浸大,(同一机器上)
3)小桨/小Picth反扭距会小,但能上大Picth的速道会比例上升.(看同一直徑而不同Picth所產生不同的)
4)三叶抓水能力比二叶好,(但也要配合用在什庅船上.)
5)如上>>因三叶直徑抓水好可以小直径,而使船偏航比较少.二叶桨面大!!(同一螺距上)
6)二叶570,578,478,三叶:6717 这些浆它们的优点是要試的....以配合不同大小及寬窄船体的推动能力
以上祇是个人观点.

楼主:
C.k.y 能否加我Q。。不知道你的真实姓名。。我QQ53929

网友:
引用 楼主:
C.k.y 能否加我Q。。不知道你的真实姓名。。我QQ53929

近來少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