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20快速金鱼尾求助!

楼主(2011-03-14):
新到的飞越GY550陀螺仪装上后,到现在都没调整好。第一次试飞时,我没调中立点就去试飞了(心急,又懒),在地上有金鱼尾,然

后随意调了一下(怎么调的不记得了),用锁尾模式就飞起来了。 飞了2块的的4面悬停和自转,感觉很好,没有金鱼尾。

但是回来第二天再飞就不对了,怎么调都有金鱼尾。就是尾巴快速左右甩,角度大概有20度左右。无论锁尾模式还是普通模式。

然后仔细调了中立点,又把尾舵上的连杆换到舵机臂最内侧的孔上。然后普通模式基本不甩了,只有突然地快速小角度转向时,有轻微反弹几下。

但是锁尾模式仍然严重金鱼尾。 频率很快,大概4次每秒。

我用的是天7控,火狐EP220尾巴也没明显虚位。天七的左上角旋钮就是控制5通道的感度的,但是菜单里也有调感度的。我不知道调哪个有用。 在切换锁尾/普通模式时,似乎两个要同时改变的话才能奏效。

老鸟们帮帮忙,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多谢了!

楼主:
我的帖子怎么没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降感度,加延时

网友:
同意楼上,

在检查你的机机螺距和之前有没有变化,机机振动大不大。

网友:
原来是火狐的……

550是中端,还是上高端650(高端才300不到)

网友:
消除各处的不顺畅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