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烧电焊,跳闸了。。。。

楼主(2011-03-14):
最近手痒,买了ZX7-200的焊机,刚才在地下室烧的起劲,正在观察“熔池”变化,跳闸了!
问问:电焊机跳闸的多吗?电流才调到100A,我家地下室插头是10A的!
大家来讨论下:如何在家里玩电焊安全些,还不跳闸。。。。
另外:我的护目镜片号小了,眼睛现在还有些不舒服。。。。

网友:
可怜了小区里的邻居了

网友:
呵呵,以后注意些

网友:
请问,你那带过流的空气开关是几安的?至少要40-60安的才行呀。

网友A:
接到单元总闸上,但是别让电业局的人看到哦!接好后尽量关好电闸箱的门。

网友:
直通不就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到单元总闸上,但是别让电业局的人看到哦!接好后尽量关好电闸箱的门。

不敢苟同,得不偿失。被抓后不划算。危险性大。

网友:
我家也是10A的啊。不见跳呀。

不要连续烧。

烧会停会。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B:
2.5的焊和60-80A就能焊了。3.2的要100-110A

网友:
换个大的空开   10A的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的焊和60-80A就能焊了。3.2的要100-110A

网友:
电源线多少平

网友:
4平方电线,63A空气开关,20A的漏电断路.没跳过阐....

网友:
在家玩用细焊条  我是用2.0或2.5的焊条  可以把电流调小
你要是玩粗焊条只能大电流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9912
上面的电焊机是我自己改的!用直径2MM的焊条!直径3.2的焊条也能凑合用,就是化不大开!

网友:
接线圈可防峰

网友:
我家根本玩不了,老式的那种焊机插上就跳!

网友C:
用细焊条

网友D:
电焊机电源插头前面最好来一个空气开关,跳闸也只能跳这一个。电流调小一些一般不会跳闸。

网友E:
换个空气开关就没问题了,我天天进行电焊作业的,你这个200的小焊机,换个20A的就没什么问题了,最好上30A的空气开关~!
最好不要直连,说直连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电器这东西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F:
电焊机不能接插头啊,要直接接到空开上,最少空开要用25A的,最好32或者40的。也不要太大了。太大了起不来保险作用。

网友G:
用逆变的吧!不会跳!

网友H:
电机
可以,我在出差16日回去后发图片和价格

网友I:
直接电表下面.过了电表就是自己的了电业人不会管的

网友J:
一号反应堆爆炸了      ,小心保安 和物业

网友K:
1 地下室的电线就是照明的电表箱里的图上标10A ,也就烧了不到5分钟,焊机电流调节到100左右!
2 直连是不敢电老虎电老虎,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3 因为我家5楼,如果每次跳闸都去5楼复位,那就杯具了!
4 有空还是换个空开算,然后按照老七的办法,烧烧停停,共创和谐社 会!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把你家的总闸换上个DZ47LE-63的那是带漏电保护的小空开!
那家伙好用,老婆在家用电磁炉,我在地下室焊东西都不跳!
一有接地的电器就跳闸!

网友K:
刚才看了下,悲剧了!
电表箱子的钥匙找不到了

网友M:
还是电机漏电了,玩的好不会就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