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请给贫僧一点关于260的建议

楼主(2011-03-14):
贫僧最近迷恋上航拍,家中藏有700、600各两台,感觉力道不够,续航不够,最近想入260机,于是查看网上,京商、JR的空i机带发动机在2万大米上下,由于贫道只是业余自玩,且大米不多,因此看上RJX的260机(轴传、全碳+830螺旋桨),敢问诸位大仙,RJX260的机器如何?我在等待可以搭载小松26CC发动机的版本出现。请诸位给贫道略指一二。RJX260与神农260和喷火农260比较那个好些!(好维护、设计好、配件费用更经济)
毒已发作,力求解药!2万大米的不敢考虑了!谢谢

网友:
咋一看还以为给九鹰260的意见那,就进来看看LZ有什么高见了

网友:
迷恋航拍可以自己做一个超大4轴来搞啊,绝对稳!

楼主:
我方向感差,所以一直没敢入4轴

网友:
玩航拍,穷三代啊,嘿嘿

楼主:
 是啊!兄弟最近已经卖了2台450、卖了一台控、卖了一台600,卖了很多设备。自己再添1.5万,凑合成2。5W还不够
JR260Z要1.9W大洋(空机、小松26、管子),云台3轴碳的4800
视频传输+显示=1500米 、自备的设备(701+251、LBS252 3只、油门BLS254、)、螺旋桨=1100大米(830螺旋桨)、自备两个控(10CHP飞机\10CG云台)、平衡仪3800大米、然后改装配件与材料(空中快门线、供电设备等等)2000大米
如果换RJX的就够了

网友:
随便说两句!

我没有260的汽油机,但是一直关注这方面的东西。
  1,RJX的260反应做工不错,但是用CDI点火,续航能力受影响。也有模友机器反应散热问 题
  2.应该说飞SL260的模友要多于RJX的。但是价格也高于RJX.260,局部改进一下会很不错。
  3.也有 模友用中阳汽油发动机装在700或90油机上的,效果也不错,但是需要改装,有点麻烦。
  4.喷火只听见有人卖,没听到有人发表飞行的帖子,估计占有量很少,没有参考意见。

网友:
兄弟,关注一下风神的260

网友:
小玩一下,还是不要破费了。。后续贪念无底洞。。

网友:
风神有出 260

网友:
SL260 最好用电动版,不解释~可以调的和JR260一个效果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鸟哥,鸟弟的 细心指导!

网友:
平衡仪还是要买个大疆的才行,3800的没有云台增稳,效果不理想,拍摄设备也很重要起码要上个5d2

网友:
其实航拍要想效果好飞机不是大头 拍摄设备才是画大钱的地方:loveliness:

网友A:
不要盲目的设配投入,其实航拍很简单。看看北京吉正就知道了!京商260,陀螺401,两轴云台,什么增稳都没有!牛逼!设备多了故障率也就随之而来!没什么好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盲目的设配投入,其实航拍很简单。看看北京吉正就知道了!京商260,陀螺401,两轴云台,什么增稳都没有!牛逼!设备多了故障率也就随之而来!没什么好出!
谢谢,看来我要重新审视了!
我还是准备JR或京商,我的动机很单纯,主要用于飞航线,偶尔挂云台搞航拍玩

网友:
我正好有一架SL260想出手,有意愿可以联系。楼上说的只是航拍的初级阶段,吉正是靠高超的手法,他的电子设备已经逐渐被淘汰,在航拍圈里越来越失去优势,好的飞控配合好的机器配合好的云台和陀螺,再有手法才是将来航拍的主流

网友:
2娃你骚啥子,要想整就整好的,别整到一半又骚好的,想简单耍哈,700足够了.别人几分钟电的都还在航拍.你还嫌续航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