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个动力刀头+球头刀。图片更新在一楼,76楼上视频。

楼主(2011-03-14):
一直想做一个动力刀头和一个球头刀,一天突然想能不能把这两个和并为一个东西,下面是设想图和实际制作过程图。(结束),70

加了3个定位销

加了3个定位销

第一代动力刀头,震动噪音太大。

第一代动力刀头,震动噪音太大。

先干铜,不太圆,经过打磨。

先干铜,不太圆,经过打磨。

干铁,费老劲了,总算还可以。

干铁,费老劲了,总算还可以。

经过打磨。

经过打磨。

一直用这个提供24V直流电源。

一直用这个提供24V直流电源。

长时间工作,电流太大整流管烧了,塑料都软了。

长时间工作,电流太大整流管烧了,塑料都软了。

准备换这个电机再试试。。。

准备换这个电机再试试。。。

旁边的是调速器,

旁边的是调速器,

网友:
这个好复杂!仔细学习!

楼主:
没人响应,开始干活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懂,那里绕着那里旋转呢

网友:
我们还是不说话了,让楼主干活.  贴照片..

网友:
轴承孔 太精密了

网友:
楼主继续上图!开轴承孔的那个东西是个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造的工具,不过很好使,刀头是报废钨钢雕刻刀磨的。

楼主:
有反应了,继续上图!

网友:
牛啊,手艺真好。

网友:
学习!有张总成图更好了!

网友:
挺有创意的 。

网友:
学习!动力刀头看明白了,球头刀还不懂

网友:
楼主,我顶你个肺哦,快出成品,我喜欢,呵呵,支持,合适帮我做个

网友:
:我喜欢em24:

楼主:
再发几张,成品改明天发吧!

网友B:
太牛了,我说钱包
为啥不用钢板啊

网友:
好象有2个关节

网友C:
等待成品了,楼主估一个成品价格。值得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牛了,我说钱包
为啥不用钢板啊

钢板当然好,但说实话,钢板以我目前加工能力确实啃着费劲,只是突发奇想,做出来看看,平日用处不是很大,偶尔处理个铜、铝、塑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成品了,楼主估一个成品价格。值得推广。

应该没多少钱,板材50,电机20、轴承10、钻夹头10、同步带和轮50。。。不算功夫钱150块左右。

楼主:
完成图,今天如果有空试试效果。都说小日本的事了去了,关心技术的人少了,也没人给加分了,发着没精神了 。

网友:
 厉害,用动力刀头车球那应该效果杠杠滴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看懂,你是电机在旋转吧?轴向没见位移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如何车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你是电机在旋转吧?轴向没见位移呀

向右移动刀架并锁定,移动距红十字线中心0-9mm可调,刀架围绕红十字线中心转。看这几张图比较清楚。

网友:
东西做得不错.不过的确看不明白啊.看来楼主的摄影技巧和表达方式还要多多改进.看到后边才知道是这么用.可能因为我没玩过床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我是不是看错了,还是你装反了。还是通过那个黄铜位置的腰形孔来变球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球球小了,吧电机和主轴换个位置呢?如何变径?

网友:
作功与手艺没说的,真是太好了

只是这608Z的深淘轴承,精度不高

加上楼主用的 8MM的轴蕊与前面的 0。6--6MM钻夹

大约的精度会与软轴磨相近

系统的钢性也是相近。

小弟曾用较轴磨代替车刀(以不同的转速),试切塑料、黄铜、铝合金
前提是我还用C8 ER11的刀杆代替了原来的钻夹,回转的中心误差在0。05MM左右

在实际加工中

除塑料外,其它材料,铣刀让刀相当的利害

并有相当大的振纹。

关注楼主的进程

学习中

网友:
调节机构很巧妙!哈哈 :

网友E:
我也正好在算中心偏离量呢

30.2 /  2= 15.1 MM

15.1去掉 主轴径 4.0MM  再除去余边1.5MM

大约纯余量在7.6--8之间

看来没有算错

是否可以在半径控制上加个螺栓.这样可以微调一下尺寸
设刀径 4MM  这样加工出来的球最大也不会超过 12M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正好在算中心偏离量呢

30.2 /  2= 15.1 MM

15.1去掉 主轴径 4.0MM  再除去余边1.5MM

大约纯余量在7.6--8之间

看来没有算错

是否可以在半径控制上加个螺栓.这样可以微调一下尺寸
设刀径 4MM  这 ...

有图好说话,4mm铣刀理论上大概能搞直径14的球,以前有个零件要加工球,直径只有10所以按那个设计的。你说的微调螺栓正在考虑中,而且还应该有标尺,已经在旋转部件侧面上打了个M4 的孔,但这要取决试验效果和是否有时间。

网友:
LZ做的很漂亮,羡慕你的技术。动手能力!

网友F:
请教轴承孔是怎么掌握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轴承孔是怎么掌握的尺寸?

主要靠经验,刀杆粗8个,要开半径11的孔,卡尺量刀头11+4=15,固定住。但第一刀下去由于刀杆形变一般要小0.5 ,每多下一次刀会大0.1左右,跟下刀的快慢也有关系,下刀块变化小,否则相反。

网友:
做的不错 电机好像是德昌的吧?

网友:
非常漂亮啊:loveliness:

网友:
楼主,这个最大加工球球的直径是18mm吧,加工球球时只要做好刀头偏移和固定,就不需要让刀头旋转了吧。

网友G:
值得学习,基本和图纸做出来一样.   为什么我做出来老是偏差大呢,比如划个十字架钻孔都会有偏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值得学习,基本和图纸做出来一样.   为什么我做出来老是偏差大呢,比如划个十字架钻孔都会有偏差呢。

所有的孔先用中心钻打定位孔,然后用小于所要尺寸0.1-0.3的 钻打,最后用规定钻打,一般就没问题,只是很麻烦,这也是摸索出来的  !

网友:
不知用动态铣刀,代替静态刀的效果如何

关注中

是不是可以用黄铜、塑料,等试一下刀

网友:
做的很漂亮 产注中。。。能不能用啊?

网友:
看来用动铣刀,细骨架。

来代替静态铣刀的可行性还是不高

明显的震纹啊

楼主是不是可以试一下C12的ER11杆子。我前段的试验结果,用C8的杆子铣刀让刀利害

我也是用软轴磨改的
因为操作时用灰。于是没有当时的图片。只有改完ER头的电磨

网友E:
这个电机 14V时转速已是 22000 RPM左右,我刚打表测过

24V时绝对是可怕的数字了

楼主用的电源不是是电流多少A的,会不会是电流不够大,而发热的原因啊

我在网上搞了一个开关电源,是 12V(可调成 14V)电流10A的,只作过测试没有长时间的工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机 14V时转速已是 22000 RPM左右,我刚打表测过

24V时绝对是可怕的数字了

楼主用的电源不是是电流多少A的,会不会是电流不够大,而发热的原因啊

我在网上搞了一个开关电源,是 12V(可调成 14V)电流 ...

这两天忙别的,没什么进展。
我写错了,24v时电机噪音很大,所以实际接的是12v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连续工作了大约40分钟,电机不热,整流二极管很热,变压器也较热,变压器12V的输出标的是18VA估计是小了点。
下午用PVC塑料试了一下,小车低速反转,用交流电机,效果还行,表面比较光滑,另外为防止震纹,把铣刀截短了,只露10mm刀刃。
受加工能力的限制,只能用8mm的铝合金板所以强度肯定受影响,在车逆时针65度时刀会震动左右晃,所以球还是不圆,这还是用6mm的铣刀,如果换3mm的估计会更厉害。
极端的办法就是做一把刀,不用动力刀头,改静态车削,前天在干铁时由于这个零件事先已经线切割基本成形,并且到最后又停了电机,用铣刀刀尖当普通车刀使,效果反而比干铜棒要好,但每次进刀量非常小花的时间也很多。

总的感觉基本达到设计目的,受加工能力限制也只能到这个效果,下来再考虑如何改进,当然还要多试几次,看看那些是主要问题,找到更理想的解决办法,ER11也在考虑之列。谢谢各位关注,入行3年零4个月能到这样我很知足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事实上。这种作法是旋风铣的操作方法
是特别要求刚性的一种,扩展性切削方法

之前有看到一份资料也是用这个方法,代替端面切槽刀的。
我后来有试过几次,效果不好

楼主的这个作的比我的先进N倍,效果也要好的多。

系统的刚性确实是,DIY工具中,影响精度的大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做一个动力刀头和一个球头刀,一天突然想能不能把这两个和并为一个东西,下面是设想图和实际制作过程图。(结束),

我看见楼主在造木 仓 木 全了

网友H:
好手艺,值得我们学习。楼主的球头刀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网友:
学习  ,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手艺,值得我们学习。楼主的球头刀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为什么感觉这么悲壮??

楼主:
活还没干完,帖子已经沉的找不到了。周末继续小改动,加了调节螺栓、简易标尺,同时为加大转轴摩擦力以及消除0.02的轴间隙增加了张紧机构,前面说的球不圆发现是动力刀中心与卡盘中心有0.2的高度差,这次也调过来了,下周有空再拍段工作视频看看。

网友:
楼主图上的做是狗栓的垃圾套?

网友E:
再次关注

请楼主上实战图

是不是考虑加粗无动力轴的直径,用C12 ER11之类的。也许对刚性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次关注

请楼主上实战图

是不是考虑加粗无动力轴的直径,用C12 ER11之类的。也许对刚性有好处。

这些天为玩“孤岛危机2"忙着升级电脑,08年的酷睿2 卡的要命,花了不到5000换P67 主板、8G内存、1T硬盘、酷睿i5 CPU、460显卡、WIN7系统等等,痛痛快快花了3天,昨天晚上通关。今天没事了看“一号营地”的贴,赶紧回。
拍了视频和几张图片。这次用了直径14的铝合金棒,车12.5的球。噪音还是有些大,车削加打磨用时大约15分钟,最后张紧销掉了,表面有些坑,下来再加固定或换一根长的。
http://player.ku6.com/refer/TB7LW0XEBSGT19h-==.html

网友:
这个球作得要比,上次老版本的设计漂亮

看到楼主的贴子后,也给我打了一针,重新作动力头的强心剂

一直来我认为我的动力头是刚性上的问题

这几天找到了一个绝好的东东。

晚上又订了 C12-ER11-150的杆子。7001AC的角接触轴承。

以为这事订了一把 MT3 -F1-18的镗刀。

希望有结果

这次我选快速刀架为原材料。相信刚性是可以了

如成了也上图,如未成

也是获得了一次实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