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金鱼尾

楼主(2011-03-14):
GY520在PRO上一直金鱼尾啊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感度多少都试过了  不知道是不是加了金属块的原因啊  下面一层是3M双面胶 中间金属垫片 上层520原装泡棉  难道是泡棉安装不对造成的么?

以前520一直用在GL450S上  锁得很好的  尾舵机 窄频版的GOTEK9257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了

楼主:
还有 原装泡棉用完了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啊  这种泡棉看了很多家都没有类似的

网友:
排除震动就应该好了

网友:
版主那有泡沫买。金鱼尾有可能是主轴弯来,有可能是大浆两边重量不一样,是不是木浆?看看表面那层胶是不是有阻碍风向的地方,有的话就撕开或者沾好

网友:
厚泡沫换成薄的

网友:
你把陀螺仪上的电线和机身离开远点,绝对解决问题

网友:
舵机换个8910之类的试试

楼主:
一人一种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