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完齿轮就烧毁了的舵机,图

楼主(2011-03-14):
如图;

为啥只有把图片挪到我的文档图片收藏才可以传上来????????

换完齿轮装好了,舵机没动静。然后拆开,我用手转电位器,冒烟了就

网友:
齿轮是不是没装好,卡了
我曾经拆过一个舵机,齿轮按原样装好结果不行了,齿轮老打滑

网友:
电机堵转或者断路了  估计是

网友:
没有坏在空中算是好结果。

网友:
修过的还能放心用吗?所以坏了就扔吧

网友:
可能是没有装好,引起的。不管做什么都要小翼翼啊。

网友:
电子件的更换需要格外小心。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用手转动电位器造成的

网友(2011-04-22):
以后要小心点,好东西都让你修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东西自己修了反而可以放心用,很多国产货新的最好都拆开检查检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