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叶舵机选择性问题....很头疼...

楼主(2011-03-14):
尾
舵机
不说了,,就1款.挺好用..没得挑。
斜盘无刷舵:BLS253,BLS351,BLS352,BLS451。管网上都说能上直升机。
我也看了参数,就拿BLS451和BLS253比较吧。没看出什么区别啊。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问题和楼主相同 顶起 望解答

楼主:
就没有个懂行的人???

网友B:
我也看了参数,就拿BLS451和BLS253比较吧。没看出什么区别啊
官网说451原是给车模用的,外壳朔料,出产较早
253是给直机用的,机壳中段吕合金的,较新,引线也较长点

楼主:
那352呢??关网上也说是3D直升机用的.....反映那么慢....就是劲儿挺大的...还有351......没有个细节上的区别???

网友B:
352 351 原都是车模用的,速度扭力不同

楼主:
也就是说3D直升机就253 .没的可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