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鸟请教

楼主(2011-03-14):
请问各位老鸟:
      我的都是1:200的比例舰船,就差接收机、电源、电调、电机的配置还没搞懂!还没敢下手。
      现想请教一下老鸟使用原模型附带的电机、齿轮箱那么接收机、电源、电调怎么配置啊?
     (现有遥控器和接收机是6通道“天地飞”的舵机是9克的)

                                                         向老鸟同志敬礼!
                                                                老鸟很好!很强大!

楼主:
 咋没人呢?交集等待中!

网友:
1:200 ? 是万吨级的还是千吨级的还是。。。。。。。吃水多少。要求速度。。。哎。。。要不你去附近的庙里烧主香问问。。。

楼主:
因为
问天,老天一脸无奈道:“此事不归我管理”;
问底,大地一脸疑惑道:“此事不属我管辖”;
问海,大海一脸正义道:“你丫船太小不予受理”;
所以
问天、问地、问大海,不如回来问老鸟!
结果
老鸟很好!很强大!

楼主:
军用现役舰艇

网友:
把大小尺寸。图片。发上来。要求速度。。。资金投入都写一下。啥鸟都会帮一把

网友A:
请问你的比例模型的尺寸?原配电机的规格?或尺寸?使用电压?

楼主(2011-04-16):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比例模型的尺寸?原配电机的规格?或尺寸?使用电压?

1:150解放军驻港部队dao dan护卫艇,原配电机130.

网友:
引用 楼主:

1:150解放军驻港部队dao dan护卫艇,原配电机130.

原型艇是037护卫艇,这艇 忒小 随便买一个50元的有刷电调 要小的,越小越好 挂四颗5号电池即可(我怕你的船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