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效飞机专题介绍

楼主(2011-03-14):
地效翼船诞生的故事
地效翼船是如何诞生的,有很多传说,其中最经典的是:19325月的一天,北大西洋上空依旧灰雾蒙蒙,一架德国道尼尔Do-X”大型远程水上飞机正在进行低空试飞。飞行员突然发现发动机转速在急剧降低,飞机随之减速,一头冲向海面。原来,六台发动机中的四个供油管路被堵塞。一场机毁人亡的事故顷刻就要发生。就在飞行员一边心理默默祈祷上帝保佑一边进行海上迫降的时候,奇迹却出现了,当飞机掉高到距离海面几米时,从海面升起一股神奇力量将飞机改平,只需很少的发动机功率就可以一直把飞机保持在这个高度上向前飞行。最后,这股力量将这架庞大的水上飞机完好无损地送回了岸边。这种力量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最先给出答 案的是空气动力学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运动的飞行器掉到距离地面或水面很近时,整个机体的上下压力差增大,升力会陡然增加。这种可使飞行器诱导阻力减小,同时能获得比空中飞行更高升阻比的物理现象,被科学家称为地面效应。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其实地效翼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在20世纪初,芬兰空气动力学家就发现了地面效应现象。因为道尼尔DoX”水上飞机独有宽翼展、小展弦比的机翼,在接近海面飞行时会频繁出现地面效应,仿佛有一种力量在托着飞机,同时在地效状态下飞机可以用很小的省油功率保持高速飞行,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受到启发开始进一步研究这种空气动力现象,最后发现了地面效应理论。1935年,芬兰工程师T.J.卡里奥研制了世界第一艘这种既会飞、又会游的船,当时称之为冲冀艇
什么是地效翼船
地效翼船的学名应该叫空气动力地效翼船,最先被称为冲翼艇(冲气机翼的意思),上世纪60年代至今,还被称作地效翼飞行器地效飞机地效飞船地效艇等等。虽然有时叫做飞机,但它通常只能贴近水面飞行,无法翱翔高空;虽然有时叫做船、艇,但它的速度却比普通船舶快十几倍,接近现代飞机的速度。用通俗的语言讲,地效翼船就是利用利用地面效应进行离水航行的高速船舶(或者利用地面效应进行飞行的飞行器)。地效翼船在军用和民用两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在优势:具育飞机的高速度、船舶的高装载量和高效费比、低雷达可探测性、良好的耐波性和两栖能力。
地效翼船的空气动力原理
当普通飞机在空中飞行时,机翼下方的压力大于其上方的压力,产生升力,托着飞机运行;而地效翼船在贴近水面或地面时,船底下的空气受到挤压、流动受阻塞,压力增大,从而产生附加的升力。地效翼船获得的升力,除了借助飞机机翼获得升力的一般原理外,还巧妙地利用了地面效应原理。当有翼飞行器在做近地(高度小于两倍翼弦长度)的水平飞行时,其气动特性与在中高空飞行时是不一样的。由于地面的存在,改变了气流的下洗场和流速,在离地表很近的带有翼刀或隔断端板的机翼下方,就会形成气流的堵塞,减小了流速,使上下翼面间的压力差加大,从而提高了机翼升力、降低了诱导阻力,增大了飞机的升阻比。实验证明,这种飞行器在贴近地面(或水面)飞行时的升阻比要比在高空时增加许多,其所需的推进功率较小。一架相同起飞重量的地效翼船与普通固定翼飞机相比,其油耗可节省一半,有效载重系数比高25%~50%以上,航程可增加50%左右。
地效翼船的性能特点
地效翼船的气动外形与水上飞机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拥有流线型的机身以减小阻力;按照在频繁接近水面上空的飞行条件设计,采用水密的船形底机身以利于在水面上起降;为避免机翼涡流造成的干扰,和地面效应对纵向稳定性的影响,水平尾翼的位置往往比较高,通常设置于后部的最高点。地效翼船的气动外形也有许多独特之处。机翼的展弦比非常小,只有1.2—2,而且通常为下单翼;在翼尖的下方或机翼中段设置有宽大的隔断端板,或整体式浮筒,用来形成气动封闭区,减小机翼下面被压缩的空气外泄;因为气垫场效应造成的操纵效率降低,地效翼船的水平尾翼翼展通常设计的比较宽大,以提高操作敏捷性。
地效翼船巡航飞行高度通常为翼展的0.050.2倍,但某些机型在载重量较小的情况下,也可以短时间爬升到几百米的高度。地效翼船速度较快,小型的可达180公里/小时,前苏联大型喷气动力地效翼船甚至高达500公里/小时。适航性强,具有良好的越障、抗风浪能力,可在l.5米以下浪高稳定飞行,浪高超过1.5米时仍能飞行,很适合在平坦陆地、内陆湖或近海执行任务。
地效翼船通常把发动机安装在机翼前方,并将部分喷流或螺旋桨滑流直接排放到机翼下部,以人为增强地面效应,起到增升作用。采用这种动力增升技术的地效翼船,在起降或飞行过程中,可以向下偏转主翼上的前后缘襟翼,在机翼襟翼、机身和翼尖隔断端扳间构成一个半封闭的气垫室。由前置发动机向气垫室内供气产生气垫压力,能够极大的提高起降或飞行时的升力,降低起降速度。甚至由于动力增升装置功率大、气垫室密闭效果好、形成气垫压力高,可在零航速的情况下将机体短时间托起。采用动力增压技术的地效翼船,综合了空气动力地效翼船与空气静力地效翼船的优点,工作原理介于两者之间。它能像全垫升气垫船一样,以很低的航速自行登 陆或下水。其操纵特性良好,能自如地悬停实现无坡度急转弯,甚至就地回转。这种混合型的航空器一般被称为动力气垫型地效翼船。以螺旋桨发动机为动力的小型地效翼船,只能飞行在地效区高度内,一般不具备爬高飞离地效区的能力。躲避障碍物时,主要采取水平机动绕过障碍物的方式。以喷气式发动机为动力的中大型地效翼船,由于动力强大,可在短时间内跃升几十米至上百米的高度。但由于它们的主翼展弦比小,离开地效区高度后气动效率和操纵性会变得很差,只能在避障、发动突击等特殊情况下短时间使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只是一知半解。
我最近就是想做一部地效
但是找不到图纸啊
大家有图的出图
有论文的就上传论文
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地效飞机这类尤物

网友:
      地效飞行器比较特殊,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地效翼(WIG)船暂行指南》中规定地效翼船依据下列类型经核准:
  1.A类:经核准仅利用地效运行的船舶;
  2.B类:经核准可临时把运行高度提高至地效影响范围以外的有限高度,但不超过表面以上150米的船舶;
  3.C类:经核准可在地效范围以外且超过表面以上150米的船舶。
C类不适用于本指南,被国际民航组织(ICAO)定义为飞机。
      作为模型当然不用管那么多,我们还是按A类算吧。
      由于近年模型动力的提高,产生必要升力比较容易,对气动性能的要求大大降低,出现了趣味型卡通飞行器、虾艇(飞行怪物)等模型,尤其后者比较容易和地效飞行器混淆。

地效飞行器是依靠地面效应飞行的,讲究空气动力性能,和当下流行的“只要动力够,砖头也能上天”的思路完全不同。
      关于地效飞行器的资料相当少,一般都是杂志和刊物上的简单介绍,到目前我只见到一本前苏联Н.И.别拉维著的《气动升力式腾空艇》,很薄,不到180页,但对地效飞行的空气动力基本特性、设计特点、操纵性、安定性等都讲解得比较详细,还附有不少图表,虽然是40年前的,还是很有价值。

网友:
关于地效飞行器模型的一点思考

       地效飞行器模型为什么很少见?我觉得要从外部环境和其自身特点两方面考虑。
       前面曾说过,由于动力系统的进展,大大降低了对模型的气动性能的要求,现在的模型已越来越倾向于依托强劲的动力玩花样,已很少追求空气动力性能的提高。
       另一方面,地效飞行器的存在正是以优越的空气动力品质为基础的,换言之,其追求的目标是经济性,即尽量节省动力,这和当前模型依赖动力的取向正好相反,尤其是出现三栖飞行器(虾艇)这样和地效飞行器相当接近的模型以后,它被冷落就是必然的了。
       那它的出路在哪里?
       楼主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地效有前途啊,当然说的是实用!!模型的话没什么玩头吧!!!”。我觉得可以有两条路:一是玩。现有的地效飞行器都挺好看的,尤其是小型的,有的非常漂亮,很适合做比例(像真)模型。
       另一条路就是回归本原,模型的意义不光是玩,还兼有实验和教育的功能,因此要从Play(玩)转向Discovery(探索)。
       地效飞行器追求的是经济性,就是用尽可能小的功率尽可能快地运送尽可能多的载荷。作为模型可以用每瓦功率的负载速度的比值做指标,即:(飞行重量×飞行速度)/推进器功率。因为推进器功率=推力×飞行速度,因此这个比值就是重量/推力,即运输效率K。匀速平飞时,升力=重量,阻力=推力,所以这个比值K也等于升阻比。这样,地效飞行器模型就是争取制作出空气动力品质最好的模型,这个过程的乐趣绝不亚于玩其它模型。

       (以上两个帖子都在08年《模型中 国》的《地效飞行器专区(未来的运输器)》http://bbs.mx3g.com/thread-36065-1-3.html里。)

网友:
谈谈地效飞行器——历史

      自从里海怪物被披露,地效飞行器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现今投入使用的已经不少,俄罗斯依然是这方面的老大,除苏联时期的《小鹰》系列(里海怪物)、《鹞》系列外,还有《伏尔加》系列、《雨燕》系列等。近年我国发展很快,也处于领先水平,有《天鹅》系列、《天翼》系列和《信天翁》系列等,其中《天翼》(又名DXF100)已在太湖投入运营,是世界上第一个投入商业运营的地效飞行器。
       1932年德国的多尼尔Do-X水上飞机动力不足,却能贴海飞行,引起人们对地面效应的关注,常被认为是地效飞行器的概念来源;其实早期的地效飞行器几乎都没有哪一个是打算和飞机挂钩的,倒是拼命往船靠,所以至今除了个别能在150米以上飞行的,大部分地效飞行器都归国际海事组织管。
       最早的实验可以追溯到1890年,法国人曾提出在汽艇上装升力翼,并向升力翼下导入压缩空气,以图产生空气润滑作用使艇在水面飞行的设想。他们共做过三艘艇,都没有成功。
它不算严格意义的地效,但依然是先驱

       和Do-X同时,芬兰人1932年就开始了地效飞行的试验,他们称为冲翼艇,开始是在冰面上牵引,后来才安装发动机和螺旋桨,实现了腾空飞行,但纵向安定性无法解决,直到二战后的《飞行雪橇8》依然如此。
《飞行雪橇》8号,后面有代尾翼的长长的稳定梁
两根长长的尾杆是用于稳定的

雪地上的《飞行雪橇》8号,稳定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网友(2008-11-28):
       三十年代瑞典人也进行过试验,制造了两艘腾空艇《Aeroboat》一号和二号,也没有成功。

网友:
      60年代日本的川畸航空公司(就是造零战的那个)也投入很大精力,但效果不佳。

川畸的KAG-2,性能和稳定性都欠佳
因为采用水螺旋桨,性能不佳,纵向安定性也未解决

网友:
       美国二战后曾大规模进行过试验,也都没有达到实用水平,随着60年代中一次试验的失败,他们基本上终止了进一步的试验,而苏联人抓住时机迅速成就了他们在此领域的霸主地位。
GEM-I

网友:
GEM-II(上)和GEM-III(下)

网友:
双座的《飞翼》

网友:
洛克希德的试验艇

网友:
洛克希德的《克利伯尔》

网友:
《哥伦比亚》,曾被寄予厚望,投入过大量精力和财力
美国人曾对它寄予厚望,花费不少

网友:
  下 载 (201.87 KB)

网友:
《小型韦兰飞艇》

       1963年4月该艇在加州索尔顿湖试验飞行中摔断,此后美国人事实上基本上终止了进一步的一研究

网友:
      可以看到,早期的设计形形色色,但几乎没有一种像飞行器,包括洛克希德和川畸这样的航空公司也不例外。
      突破性的进展是由在美国科林无线电公司工作的德国人利比希(A.M.Lippisch)实现的,他设计的X-112成功地完成了稳定的地效飞行,它的气动布局已成为地效飞行器的基本形式。

(待续)

网友(2011-03-15):
谈谈地效飞行器——现状

       纵向稳定性几乎是早期地效艇不成功的共同障碍,它们都将升力翼的纵向稳定性作为骑艇的稳定性基础,而单独的机翼是不稳定的,正如飞翼。
       利皮希不同,他按照水上飞机的布局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地效飞行的问题。
       X-112飞行重量332公斤(含两名驾驶员160公斤),长7.6米,翼展4.3米,翼面积10.22平方米,梯形机翼展弦比只有1.7,带下反角,这样流线型机身离水面较高,因此机翼前掠。翼尖有兼作端板的浮舟,上面带操纵的副翼。
       T型尾翼面舵积较大,并处于螺旋桨滑流中,高置的水平尾翼远离地效区。尾部有可收起的小水舵。
       动力是25马力双缸二冲程风冷发动机,驱动双叶定距空气螺旋桨。

      X-112相当成功,仅仅25马力的动力就能达到120公里的时速,并能在离开水面相当高处稳定飞行。以后的地效飞行器基本都采用了这种布局。

       利皮希在X-112的基础上又发展了X-114,之后比尔.拉塞尔买断了利皮希X114的专利,开发了Airfish3,并在1994年开发了翼展6.7米的5座Flarecraft,采用225马力航空发动机和二冲喷水发动机,时速160千米。

Airfish 3,主要翼面是织物蒙皮。翼尖前缘的装置有开缝襟翼的增升和防止飞溅水花影响的作用

6叶桨是为了在较小面积下吸收较多功率,放在涵道中既提高效率又保证安全

      1992年介绍了Airfis3的那一期Popular Science的封面

      1994年开发的Flarecraft,5座翼展6.7米,采用了225马力航空发动机和二冲喷水发动机,时速160千米。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效飞行器了。

       苏联人意识到地效飞行器越大,优势越明显,领 导研制的阿列克谢耶夫一开始就做大型的,采用了相同尺寸下面积最大、制作又方便的矩形升力翼,加上早期试验积累的经验,采用前置发动机气流垫升的形式,和利皮希X系列的布局有些区别。他还创造性地绕开大型风洞试验和水池试验等飞机和船舶设计试验的过程,直接在开放水域大量制作不同比例模型进行试验的方法,获得巨大成功,《小鹰》就出自他手。

      《小鹰》是原苏联第一艘用于运输登 陆的两栖作战地效飞行器,总设计师阿列克谢耶夫,由下诺夫哥罗德造船厂生产。该机于60年代开始设计,1972年首飞。
  《小鹰》采用正常气动布局,下单翼,T形水平尾翼和船式机身,机体主要结构材料主要为 AMG61合金和钢。动力装置为内嵌在机身头部的两台用于起飞的NK-8-4K型涡喷发动机和一台装在垂尾上用于巡航的KN-12MK型涡桨发动机。整个机体为梁架式结构,设有工作舱、机组人员休息舱,无线电舱,辅助机械舶和货舱。
   主要机载设备包括装在机身头部上表面支柱上方整流罩内带有监视雷达的“屏幕”导航装置,装在机头内的“屏幕-4”防撞告警雷达等,机载武器是一架口径14.5毫米的“悬崖”双管机枪。“小鹰”可在3-4级海浪(浪高2米)中起降,登 陆坡度可达3°,独立作战生存能力24小时,在食品和食用水供应充足的条件下,独立作战能力可持续数昼夜。其机头部分能向一边打开,货舱长21米,高3.2米,宽3米,主要用于运送海军陆战队员到1500公里外的地区,能搭载2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也可运送两辆满载乘员的装甲运兵车或陆战队作战车,它能从浪高2米的海上起飞,并以400一500公里/小时的飞行速度将陆战队员运抵登 陆地点,它能越障飞行,所以航线上的任何障碍,如雷区和拦截网等,都不会对其构成威胁。
  《小鹰》的民用改型方案包括“小鹰-G”、“ 小鹰-P”、“ 小鹰-GP”近海客货运用型。该系列排水量在125~140吨,适航性在起降时为3级,掠航时无限制,掠航高度为l-2米,有时可达35米。
尺寸数据 翼展31.5米,机长58.11米,机高16.3米,机翼面积304.6米2
重量数据 起飞重量120吨,有效载重15吨
性能数据 巡航速度350公里,航程1500公里

《鹞》"鹞"式地效飞机原型机80年代初开始研制,89年通过国家试验,总设计师为中央水翼艇设计局的索科洛夫,由下诺夫哥罗德造船厂生产。该型机长73.8米,宽44米,高17米,速度550公里/小时,航程5000公里,排水量370~440吨,装三套KT-152二联装"白岭"反舰dao dan发射装置,dao dan的发射由机载火控雷达控制。
  "鹞"的民用改型包括已经研制出来的"救星"、正在研发的"救星-2"及"鹞-P"。搜索救援型"救星"用于跨洋搜寻航天器、飞机、海船、核潜艇、海上钻井平台遇难人员,其排水量为390吨,最大航速550公里/小时,巡航速度450公里/小时,可载伤员150~500人,最大航程3000公里,机组乘员9人。"救星-2"排水量400吨,最大航速550公里/小时,巡航速度450公里/小时,可载伤员300-600人,最大航程4500公里,机组乘员8人。

  "鹞-P"用于中近海客运、货运及海鲜运输,其排水量、最大航速、巡航速度与"救星"相同,最大航程4500公里,可载472名旅客或九吨货物和12名机组乘员。

      《伏尔加-2》 “伏尔加-2” 地效飞机是一种可在内陆江河、湖泊、水库上进行高速客运及公务运输的小型动力气垫式地效飞行器。艇体由铝合金制成,装两台总功率210千瓦的的活塞发动机,带动两副螺旋桨。艇体下部设有封闭的气室区。艇身长11.3米,宽7.6米,舱内设有8个座位,总重2.85吨,航速120—140公里/小时,载油量170公斤,航程400—500公里,登 陆坡度5°。可在风速不大于10米/秒、浪高不大于0.5米时起降和在0.75米浪高时掠航。旅客上下艇均在岸上,可全年营运,首架艇于1986年制造完毕,总设计师为中央水翼艇设计局的索科洛夫。首架样机在试验后进行了修改设计,由下诺夫哥罗德“鹰”飞机制造厂生产。

  “伏尔加-2”的改进型有正在研发中的“伏尔加-A”、“火 箭-2”、‘流星-2”、“旋风-2”等多用途地效飞行器。“火 箭-2”为“伏尔加-2”的加程型设计方案,其排水量增大 10倍以上,艇长26.2米,翼展14.9米,自重16吨。该艇满载时排水量33吨,最大速度190公里/小时,巡航速度176公里/小时,航程800公里,可搭载90余人。主要用于内陆江湖水域的高速客运,也可用于救生、旅游、自然考察等。它既可掠航于水面,也可安全通过较平坦的陆面,左右主翼各装一台涡桨发动机,垂尾上装一台发动机。

《雨燕》系列
  “雨燕”多功能小型地效飞机研制于80年代,1991年通过国家试验,并开始装备俄罗斯海军,用于海军训练地效飞行器驾驶员。总设计师为中央水翼艇设计局布拉诺夫。
  “雨燕”长11.4米,翼展66米,高3.6米,机体材料为铝镁合金,装两台单台功率113千瓦的VAZ-4133型活塞发动机,起飞重量1360公斤,载油量120公斤,排水量 1600公斤,最大速度200时,巡航速度160—175公里/小时,续航时间3小时,地效飞行高度0.3—2米,地效范围以外飞行速度 170一200公里/小时,最大飞行高度 800米,最大航程500公里。
  它能在水面、冰面或雪地上飞行,水面与冰面起降距离500米,起飞速度85-90公里/小时,降落速度110—120公里/小时,可在浪高0.5米时起飞及浪高0.75米时降落。具有良好的机动性能,当以20公里/小时的速度航行时,转弯半径15一20米,空中飞行转弯半径800多米。
  “据称,在“雨燕”基础上,水翼艇设计局还设计出了分别搭载2人、8人和 20人的“雨燕-”、“雨燕-4”和“雨燕-6”型地效飞行器。

       我国起步虽晚,步伐却不慢,已有好几个型号的地效飞行器投入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效飞行器的共同特点:类似飞机的气动布局;带端板的小展弦比升力翼;大面积高置平尾的尾翼。这些共同点是由地面效应决定的。
  (待续)

网友(2012-03-04):
貌似有点难度

网友(2013-02-09):
又一次拜学,受教了!

网友(2021-10-01):
催更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