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速达3542电机怎么是需要改轴的呀

楼主(2011-03-14):
给天行者买了个飞速达3542,但收到货后发现,这个电机的轴是向后伸出的.难道飞速达3542还需要改电机轴吗?

请用过飞速达3542的模友证实一下.谢谢

网友:
包装里不是有附件吗,把那个附件钮上去,倒过来安装即可

网友:
倒过来安装  电机座  挖洞

网友A:
飞速达3542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4/5全油门处,会有卡卡的电流声。这个问题咨询了厂家,厂家也没办法解决,不过后来我换了GS3542电机,同样的位置还是有卡卡的电流声,只不过声音小一些,看来是3542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速达3542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4/5全油门处,会有卡卡的电流声。这个问题咨询了厂家,厂家也没办法解决,不过后来我换了GS3542电机,同样的位置还是有卡卡的电流声,只不过声音小一些,看来是3542的通病。
电调改高进角试试?我用中特威60A的电调  暂时没发现此问题

网友:
用郎宇2820,很给力

网友:
2820是给力。。。。比较凶猛。。。180多克的重量推8斤的JJ都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