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用涵道能不能实现四轴飞行呢! 4个涵道的威力。。

楼主(2011-03-14):
如题

网友:
恩  可以
南航以前 那个什么   飞行汽车   就是用的涵道~~~~

网友:
函道效率低下

网友:
我们学校的……我觉得可以,电流要上100A

网友:
这个,同口径函道效率是高的。

网友:
涵道在静态的时候,效率比较低。在高速运动状态效率才会高些,不太合适多旋翼系统。

网友A:
在现有的两叶浆上面加个圈圈,不就是函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现有的两叶浆上面加个圈圈,不就是函道了吗?

不一样的,涵道的螺旋桨很小,是靠风力推进。 螺旋桨是用螺旋桨的形状生产升力,本质不一样。螺旋桨一般来说大了效率高,因为产生空气的动能少,能量损失少。

网友:
难道你想 高速撞击地球

网友:
可以的,但是很难找的反桨啊。找得到反桨我就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必要完全需要反桨,倾斜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