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拉杆不够长

楼主(2011-03-15):
450PRO装机,尾舵用922,原配的尾
舵机
座不是用来配922的,DIY了块塑料板固定在原尾舵机座上,舵机已经很靠尾部安装了,但尾舵拉杆仍短了半公分,求解。

网友A:
看不明白 建议LZ上图片

楼主:
好的,晚上回去拍几张照片

网友B:
是不是用Sport的拉杆了,PRO专用拉杆不会短。

网友C:
是否可以把md922的头向尾翼方向安装,让md922的舵臂离尾翼近一些

网友D:
不是922的問題,我上9257大舵也一樣不夠

网友E:
截断,驳接

网友D:
原帖由
特帅呆王子
于 2011-3-15 20:04 发表
截断,驳接
來一個圖 參考~~

网友F:
PRO有这个问题。
我的亚拓PRO就有这问题。不够长。。但是我的还够用~他说的应该就是钢丝不够长~

网友G:
把尾管座螺丝松开 把尾管往里面插一下 插到最里面~~应该是这个原因的 ~呵呵

网友H:
买飞跃出的小尺寸舵机固定片就行了,8元

网友:
我的SPORT还长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晚又搞了一下,把尾舵机装到很靠近尾巴的位置,拉杆勉强够长,如果尾舵装在舵机座中间的位置,我可以肯定拉杆不可能够长,不知厂家是怎么设计的,说明,我用的不是SPORT的拉杆,如果用SPORT拉杆,那就不是短一点点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9257是四个孔安装的,如用原机舵机座,理论上拉杆也是不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