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3-15):
这是小的圆柱体,材质现在要求是45号钢就行,外直径最大是18MM,要求外圆一次车出,不能掉头车,高度没有加工余量,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夹一头,然后一刀车出了,请教在车床上怎么样装夹(不能钻中心孔)?奇怪?怎么图上不来?

网友:
看不到图了

网友:
 那就直接夹屁股一刀车出来咯. 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必要担心精度.先做出来再说.设计和实际使用还是有时候有区别的

网友:
直接买 18mm 的直线光轴多好

网友:
嘿黑。。。。简单,两夹-------车床夹住一顶尖,尾座顶尖再顶紧,18mm45#钢应该可以

楼主:
没有中心孔怎么顶?怎么定的住?一转不是就飞掉了?

楼主:
另外我请教各位朋友在这里怎么上图?我只会传XX的图片,但是传出了又看不到。
还有淘宝链接我不论怎么试打开链接后都是宝贝在我的淘宝店铺里,怎么样才能打开连接只看到宝贝而看不到店铺(这里的规矩好像是不能有店铺的链接)?

网友:
先用车床车圆棒,留有一定的余量,再用无芯外圆磨,磨到规定的尺寸,就会满足你的要求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中心孔怎么顶?怎么定的住?一转不是就飞掉了?

先打中心孔,用完再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