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米大赛4010 KV800配桨问题

楼主(2011-03-15):
昨天设备刚刚到货,买的是4010 KV800大赛专用铃铛电机,原装桨是1147,买了两个9060的桨,不知道两个桨哪个效率更高些?谢谢!

网友A:
1147是慢速桨,拉力大,你用9060,飞不飞的起来都是个问题。

网友:
1147的浆太软,效率不高。。
最好是木浆或者马刀

网友:
大铃铛还是用原配桨比较好一点。这种大翼展大阻力的慢速机,9×6桨不是特别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木浆或马刀桨用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浆或马刀桨用多大的合适呢?

完全不必要,这架飞机本身重量非常轻,起飞所需要的动力也很低,原配桨十分满足要求。木桨和马刀桨是给桨速比较高的油机或者大型电动飞机使用的,而不是大塞这种新手的练习机。

网友:
W我的是用的GS3542KV930的,12X6的桨 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47是慢速桨,拉力大,你用9060,飞不飞的起来都是个问题。

我买的9060是APC的马刀桨,目前还没飞但是感觉风力要比1147的原装桨大些似地,请教各位我应该用什么桨比较合适?

网友:
原装电机配原装桨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合适的。自己既然有主意,又何必来问,既然问了,别人说了又不听,我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