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skice兄的4G6S一路征程帖,简直就是一本4G6S全套史诗集教材呀,特此发帖深表谢意

楼主(2011-03-15):
经深度纠结以后(见本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6815&extra=page%3D1)最终选定入4G6S配2801套,飞机已订在飞行的飞机中躺着(不日将推出炸机试飞直播求教帖), 遂这几日大量搜索4G6S相关帖子,在整3页搜索帖中,发现skice兄大名高度密集出现,遂逐一打开深入研究中,简直是活教材呀,神作呀,从调机试飞修理改装无一不全,使小弟深受感触、深度启发,特发帖鸣谢~~~~

网友:
浇点儿冷水,4G6s真不是练习机
4#6吧

网友:
玩华科尔就算米多也挺痛苦的!
看来看去还是EP100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0249

楼主:
回楼上,好是好呀,可首先一次性投入比4G6S要大很多,其次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再其次新手你也不敢这零件一堆一堆的买呀~~~~~是吧,呵呵,就像很多人买电脑一样,第一台电脑,要么是让朋友帮忙组装的,要么就买品牌机,一个道理,呵呵,俺是孤苦伶仃奋斗的一根独苗

网友:
别买华科尔的六通飞机!

网友:
建议lz换2610v的接收,一个可以在控的2801模式下调机,可以正常的切换3d,可以有熄火开关;一个可以比4g6s的锁尾还稳。动力建议要改一下,或者换华科尔外转电机。电池也最好换换。可以用hyperion的850mah 3s的,自己焊成1s的。补充一下,我把v120d02改了4g6s的旋翼头,现在好飞的不得了。飞机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差,主要还是自己的水平。

楼主:
谢谢啦~~~~~我争取先把悬停给练好了,呵呵~~~~~~

网友:
我入直机也是4G6S
也是看着skice兄的帖子一路走来的
在对华记的一片骂声中,我证明了两点
1、4G6S新手练悬停没有问题。我就是把三轴开到最大后,挂上训练架练会的对尾(本人不喜欢模拟器,所以我模拟器也不能悬停就上真机练了)
2、华记配件的确贵,但是4G6S机小量轻,只要及时油门锁定或者收油,一般炸不坏东西。有一次我在二三层楼的高度炸下来,及时收油,仅损失了脚架一付。我觉得按照我的炸法,如果一开始就450,损失比之4G6S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4G6S和450飞起来的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
最后再感谢skice兄,基本我每每碰到问题,首先就是去翻skice兄的帖子

楼主:
呵呵,有同感呀,另外请问楼上,接收器上的那几个调节扭,分别是调节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