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3548,kv值720/850哪个效率更高。

楼主(2011-03-15):
搭配60a铂金电调,4s 2500mah 25c
电池
,是选择kv850搭配13*6.5桨,还是kv720搭配14*7桨效率高些?或是还有更好的选择,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跟着学学

网友B:
4S的话还是KV720的效率比较高些

网友C:
看是指哪方面的效率了。如果是力效的话,一定是桨直径越大,转速越低,效率越高。气动效率这两个不好说谁会更高,用双天的计算器算下就知道。但是要达到同样拉力,后者远比前者更省电,电流小发热低。

网友D:
功率是一样的,同样电池同样浆KV值高的效率高(在峰值以内,超过临界点效率反而急降)这两款是针对不同浆和不同电压的电池而出的.

网友E:
按理说同样条件下还是低kv大桨的效率更高吧,不过这两种组合的实际差别就不知道了

网友F:
都买来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G:
低KV的多用于3d飞行,飞3A未必好,速度提不上来,反扭过大影响姿态

网友H:
楼上说的正是,看机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