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丽的登场(X450_PC控制器加入flash片头)

楼主(2011-03-15):
不管控制界面做的多烂,启动界面必须华丽!

bcb使用activex控件来显示flash动画。

如果想更换Flash,只要用自己的flash改名为aaa.swf并替换程序文件夹下的aaa.swf即可。

450_PC控制器 V1.0.part1.rar

450_PC控制器 V1.0.part2.rar

450_PC控制器 V1.0.part3.rar

网友:
占个 这个位置 也不错  哈哈

网友:
VB还支持flash?没想到啊,是 flashplayer的什么版本?

楼主:
不是vb, 是C++ builder

在c++   builder中使用activex控件显示flash动画   (zz)

--------------------------------------------------------------------------------

     在微软的大力扶持下,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开始支持activex了,这对于喜欢编程的朋友来说可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我们可以在程序中很方便地调用外部的ocx文件来实现复杂的功能(比尔·盖茨这回总算做了件好事),比如在你的程序中调用ie来显示html文件等。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c++   builder中使用activex控件显示flash动画。
  1.安装、导入activex控件
  本文的主角是:swflash.ocx,这个文件windows98中附带有,在缺省模式下windows会将它安装到“windows\system\macromed\flash”目录下,如果你在安装时没有选“缺省安装”可以到win98的安装光盘中的win98_68.cab文件中找到它。
  c++   builder在对activex的支持方面可说是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导入系统中的activex控件:选择“component-> import   activex   control”,在上面的控件列表中选择“shockwave   flash(version   1.0)”(图1),再点下面的“install”按钮就行了!如果控件列表中没有它,那么说明shockwave   flash控件还没有在系统中注册,不要紧,我们可以点击“add”按钮在你的计算机中找到这个ocx文件后再install,c++   builder会自动为它注册。
  2.编程显示flash动画
  导入成功后,c++   builder会在activex页中增加一个“shockwaveflash”控件(图2),建立一个新工程,在合适的位置放置一个shockwaveflash控件,适当调整一下它的大小,然后在它的“movie”属性中填上一个你的硬盘上已有的flash动画文件名(如c:\flash\test.swf),然后按f9运行,怎么样,不用写一行代码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能显示flash动画的程序!

网友(2011-05-26):
   啥版本的bcb

网友:
这个只是界面么?

到现在也没见到控制啊。。。都是界面,界面就是浮云~

网友:
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