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内应力?

楼主(2011-03-15):
残余除了时效处理和超声波之外,还有其他办法么?
我指工业上实际使用的技术。

网友:
工业用一般是热处理

网友:
很复杂的  要按照一定的控温曲线进行热处理的

网友:
你可以咨询下专业uo热处理的同志

网友A:
聽說噴砂可以除應力 ,不過表面會粗糙~

网友:
这个话题范围很广,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内应力是由机械加工形成的,有的是加热原因形成的,有的两种原因都有;消除内应力有时要靠机械的办法(例如锤打)有时要靠加热的办法,有时两样都要用,要有理论也要有经验,特别是玩钣金的经验特别重要,有很多东西书本上是找不到答 案的。

楼主:
刚baidu了一下,目前还是以温度处理和时效处理为主。。
振动冲击之类的没流行。

楼主:
这个好像只能处理薄板。
引用 网友A:
聽說噴砂可以除應力 ,不過表面會粗糙~

网友:
去内应力,想做好,只有买炉子自己做,热处理厂做不放心的.内应力释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等你发现了,可能把你厂都赔进去的.没办法环境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下 载链接: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9410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