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3-15):
桅杆下面的座和船体脱开了,请教如何修理?螺丝太短,风一吹把螺丝拔了出来,玻璃钢还裂了一个缝。

网友:
不要拿这种玩的船去对抗风浪。
像这种玩的船4-5米/秒的风已经很大了。
有条件的话从里用玻璃布面不强

楼主:
在水里玩的时候还没事儿,是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一个夹道的时候突然刮来一阵风,把桅杆吹歪了。

网友:
用环氧胶水粘住就可以了,桅杆座是向下的力,没有向上拔的力,应该没有问题的
以后拿帆船行走要松帆,并船头方向迎着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水里玩的时候还没事儿,是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一个夹道的时候突然刮来一阵风,把桅杆吹歪了。

任何一种帆船都需要用正确的姿势持握,才能避免风,尤其是阵风对帆装和桅杆系统造成的意外损伤。持握未拆解的帆船时,应手握稳向板中部靠近重心位置,船头垂直向上,桅杆顶部朝向下风区位置(也就是船体迎风,帆顺着风向),这样可以将风对模型的压力减小到最低程度,就不容易损坏了。
可能的话,你可以将桅座部分从甲板下面加固,增加一层厚的塑料板或者层板,然后用环氧胶(AB胶)从里面堆砌起来,完全可以恢复甚至超过原先的强度。

楼主:
昨天按大家提供的方法把桅座粘好了。用AB胶灌到螺丝孔里,再在螺丝上涂满AB胶,然后在桅杆座底下抹上AB胶,把螺丝拧紧,用餐巾纸将溢出的AB胶擦干净就OK了。今天早上看了看还挺结实。估计周末又可以下水了。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