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第一架飞机,求高手鉴定能不能飞30秒以上!昨晚成功炸机!

楼主(2011-03-15):
第一次做飞机,很多地方都不懂,只是机翼就做了整整一天。
配置 XXD2212   KV1400
XXD  30A 电调
9050 浆
HS 9g 舵机 3个
电池 2S  1200mah   15C
总重约 750克

高手鉴定一下,那个地方不合理我好改进一下,明天试飞。

照片

泡沫+4MMKT板

泡沫+4MMKT板

楼主:
整体

照片

网友:
很给力的上单翼练习机,应该好飞,重心注意一定要调好,宁可靠前不可靠后。

网友:
貌似高手说过:只要动力够,砖头都能飞上天。。。。话说LZ的飞机做得不错

楼主:
重心在机翼上化的横线处
应该没问题哈

网友:
前轮很个性,祝成功

网友:
方向舵有点别扭啊

网友:
把电机轴线向下一点,否则这样飞起来会迅速抬头的
另外重心稍微靠机翼前一点,距离前缘三分之一处
第一架飞机不错了,比我做的强多了
电池再买个2200的吧,而且需要是3S的,2S1500的偏小了

强调,如果想飞的稍微好一点,一定要把模拟器条件反射练到位,要做到起飞10次,要有7次左右安全降落,呵呵,个人观点,高手也有不练模拟器的,但我感觉你需要多联系一下模拟器,对你有好处的....祝你爽飞

网友:
方向舵舵机要是在机身背侧就好了

网友:
没上天就照相,必炸

网友:
呵呵 重心和拉力线调好就可以爽飞了 祝首飞成功

网友:
机翼搞得不错。

网友:
重量和重心很重要。
你的翼载荷是多少?重心位置是怎么确定的,我看你划线很靠后哦。
今天是3.15,专门打击假冒伪劣滴。

网友:
做这样很不错了,LZ卖车的?

网友:
很苗条  祝爽飞!

网友:
飞机做的不错,动力应该不是很足,不知飞机总重有多少?

飞之前用模拟器练习还是很有必要的。
起飞前,必须全面检查飞机结构、设备连接、舵面是否反了等等;
飞的时候,起跑的速度要足够,打舵不要猛,否则容易秒炸。尽量轻柔的飞航线吧。

网友:
祝试飞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已于昨晚成功炸鸡!  从来没飞过模拟器,有点冒失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卖玩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迷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提醒 下次一定记住了

网友:
貌似重了点。速度快点,找大点的场地

网友:
整机过重,重心太靠后,其他还行。

网友:
请问机翼是如何搞的,什么材料

网友E:
2S1500MAH 15C的电池?飞机还750G重?就算用3S 20C的电一样是750G的话也很难飞

网友:
祝首飞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2S1500MAH 15C的电池?飞机还750G重?就算用3S 20C的电一样是750G的话也很难飞

对于一架上单翼练习机来说,总重750克,最大拉力650克会很难飞?你飞的是利用机翼产生升力的固定翼飞机,不是靠动力托起机身重量的火^箭,囧rz

网友:
微风啊..很好飞的。lz机机重心还应该往前一点,2S电都700多克也有点重了。起飞重量如果在500以下电机用2208其实就可以了,配3S 1300MA可以飞10分钟左右

网友:
LZ已经炸了啊?我这个新手也是自己做了个有刷飘飘 飞不起来 现在正准备改无刷动力 装备快递中

网友:
重心一定要调好

网友:
果然炸机。不出所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机翼用热切割泡沫  吉他2铉  泡沫去废品收购站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