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样上电池最安全?

楼主(2011-03-15):
由于怕上电池时意外启动,原先是打开在DSX7控的TH RO HOLD左肩开关,锁定油门,待电池接完再打此开关到标准模式再启动飞机,但是这样对陀螺仪401是不能初始化的,不知高手们是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
上电前Normal模式下油门拉到底,接电陀螺初始化后才打开HOLD开关锁定油门,上场起飞前确定油门杆拉到底,关HODL开关后推油门起飞。

网友:
楼主对着呢,没错的,我也是这么搞得

DSX7的油门锁定下感度和idel1、idel2都是一样的。
只要设置成陀螺仪感度自动的话,其实只有两个感度,一个是悬停的,一个是idel和油门锁定的。
如果设置陀螺仪感度开关切换的话,那么不动开关的话肯定还是锁尾的感度啦

楼主:
怕就怕接电池的一刹那出现启动!

网友:
电调都有油门不在最低位置上电保护的啊。应该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吧。上完电提去起飞地点的时候打开TH HOLD就好啦。

网友:
怎么上都安全 因为我用35X

网友:
貌似关键时候,还是YT滴缓启动优势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怕上电池时意外启动,原先是打开在DSX7控的TH RO HOLD左肩开关,锁定油门,待电池接完再打此开关到标准模式再启动飞机,但是这样对陀螺仪401是不能初始化的,不知高手们是如何操作的呢?

怎么会这样呢?
我的也是这样操作,GP780能初始化并找到中立点,为什么陀螺仪401初始化呢?

网友:
油门不在低位,电调是会报警的

网友:
我就不习惯用TH HOLD,自己用35X也有一定原因,但是习惯依赖TH HOLD的话,很容易忽略油门杆位置。不用YT电调的话,一关TH HOLD的时候反而容易出意外。上电池是怎么也不会自己转起来的,除非进入失控保护。